关于单片机一键锁定开关之等待按键松开这一句代码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2022-06-11):
闲来无事,给单片机下载了一键锁定开关的程序,用来控制LED的亮灭。偶然注意到里面有一句等待按键松开的判断,那么这一句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有些茫然,请大家给予指正!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51头文件
#define   DY_PORT    P1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sbit    DY_KEY = P3^7; //设置按键接在P3.7

通过实验,放在1和2处区别不大,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但放在3处,有时候按键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到底这个等待按键松开的判断,应该放哪里才是正确的?

网友A:
从合理性来讲, 应该,是 放在 1 处.
根据不同人的需要和喜好, 也可以放在 2 处.
而放在3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网友B:
这一句不要也是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合理性来讲, 应该,是 放在 1 处.
根据不同人的需要和喜好, 也可以放在 2 处.
而放在3处,本身就是不合理 ...
ok!多谢指导!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