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实验箱已经收到,抽空测试一下,做工精美,感谢STC单片机

楼主(2022-06-11):
STC功能强大的单片机,速度快,外设多,抽空开始测试先实验,再根据功能打板,哈哈!

网友A:
150元,还不如买CH32V307V评估板,79元,RISC-V内核32位单片机,stc32是8位单片机

网友B:
51的性能在不断加强,但开发板外设始终还是那些外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50元,还不如买CH32V307V评估板,79元,RISC-V内核32位单片机,stc32是8位单片机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怎么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

免费送,运费到付,我这个23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在哪里领呀,我想申请一个测试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G:
怎么申请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我们公司目前很多项目正在用STC芯片,苦于开发和仿真不方便,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希望STC能在开发设备上给些支持,谢谢!

网友I(2022-07-27):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还能申请试验箱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最近发现STC-ISP新版本问题严重(6.99D),用新版本烧录BUG太多,以前成熟的产品只要重新编译过就会出错,后面只简单的控制下LED灯的亮灭,从推挽改为双向,再从双向改为推挽,都会出错(灯怎么也不亮了),以为是kiel和谐问题,折腾一天,电脑系统也重装都没解决问题,后用STC-ISP6.88L版本任由你折腾都没有问题了,说明STC新版都没正经测试就放出来了,对STC真的无语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忘了说,我用STC8H1K16,STC8H1K08测试的,都发现STC-ISP新版本有问题,用回STC-ISP 6.88L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忘了说,我用STC8H1K16,STC8H1K08测试的,都发现STC-ISP新版本有问题,用回STC-ISP 6.88L正常

STC-ISP软件V6.90D版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0D.zip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们免费送的啊    付个邮费就行

好给我来一份

网友L:
我也一直用STC单片机,感觉好方便!
我也想申请一下,这么申请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最近发现STC-ISP新版本问题严重(6.99D),用新版本烧录BUG太多,以前成熟的产品只要重新编译过就会出错 ...

早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 常备各版本ISP!

网友J:
引用 网友C:
STC-ISP软件V6.90D版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0D.zip

测试6.99D存在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早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 常备各版本ISP!

谢谢!现用回6.88L没出现上述问题了!后面的同学注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STC-ISP软件V6.90D版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0D.zip

今天看到STC官网有新的版本:STC-ISP6.90E,下载测试了下,继续无语!旧的程序直接用新版本下载到成品板上,还是傻眼了,用回6.88L版本正常运行!看来STC还是没有测试好就又放出来了!!!测试芯片:STC8H1K16,STC8H1K17都不正常!!!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最近发现STC-ISP新版本问题严重(6.99D),用新版本烧录BUG太多,以前成熟的产品只要重新编译过就会出错 ...

你说的“用新版本烧录BUG太多,以前成熟的产品只要重新编译过就会出错,后面只简单的控制下LED灯的亮灭,从推挽改为双向,再从双向改为推挽,都会出错(灯怎么也不亮了)”吓我一跳,真要是这样,那么我编的程序也要出问题了,我只有8脚的STC8G1K08A和20脚的STC8H1K08,就用STC8H1K08测试,把所有I/O口从推挽改为双向,再从双向改为推挽,让LED亮灭一次,没有发现错误啊,我用的就是stc-isp-v6.90D最新版,无论是仿真还是直接烧片都没有问题,下面是我用到的测试程序,IRC频率仅用1.2M
#include <STC8.h>
void delay ( void ) ;
void main (void)
{
    while ( 1 )
          {
        P1M1 = 0 ;        P1M0 = 0xff ;        //        P1 为推挽输出
        P1 = 0xff ;
        delay (  ) ;
        P1 = 0 ;
        delay (  ) ;
        P1M1 = 0 ;        P1M0 = 0 ;            //        P1 为准双向口
        P1 = 0xff ;
        delay (  ) ;
        P1 = 0 ;
        delay (  ) ;
        P1M1 = 0 ;        P1M0 = 0xff ;        //        P1 为推挽输出
        P1 = 0xff ;
        delay (  ) ;
        P1 = 0 ;
        delay (  ) ;

        P3M1 &= ~0xfc ;        P3M0 |=  0xfc ;        //        P3.2-3.7 为推挽输出
        P3 |= 0xfc ;
        delay (  ) ;
        P3 &= ~0xfc ;
        delay (  ) ;
        P3M1 &= ~0xfc ;        P3M0 &= ~0xfc ;        //        P3.2-3.7 为准双向口
        P3 |= 0xfc ;
        delay (  ) ;
        P3 &= ~0xfc ;
        delay (  ) ;
        P3M1 &= ~0xfc ;        P3M0 |=  0xfc ;        //        P3.2-3.7 为推挽输出
        P3 |= 0xfc ;
        delay (  ) ;
        P3 &= ~0xfc ;
        delay (  ) ;

        P5M1 &= ~0x30 ;        P5M0 |=  0x30 ;        //        P5.4-5.5 为推挽输出
        P5 |= 0x30 ;
        delay (  ) ;
        P5 &= ~0x30 ;
        delay (  ) ;
        P5M1 &= ~0x30 ;        P5M0 &= ~0x30 ;        //        P5.4-5.5 为准双向口
        P5 |= 0x30 ;
        delay (  ) ;
        P5 &= ~0x30 ;
        delay (  ) ;
        P5M1 &= ~0x30 ;        P5M0 |=  0x30 ;        //        P5.4-5.5 为推挽输出
        P5 |= 0x30 ;
        delay (  ) ;
        P5 &= ~0x30 ;
        delay (  ) ;
        }
}

void delay ( void )
{
        unsigned char i , j ;
        for ( i = 0 ; i < 255 ; i ++ )
        {
                for ( j = 0 ; j < 255 ; j ++ )
                {
                }
        }
}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用新版本烧录BUG太多,以前成熟的产品只要重新编译过就会出错,后面只简单的控制下LED灯的亮灭, ...

你试试大点的程序看看!注意备份,重新编译试试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试试大点的程序看看!注意备份,重新编译试试看!

注意备份?重新编译试试看?STC-ISP软件是烧录芯片,编译是keil,难道keil编译的同一个hex文件用老版本的STC-ISP软件和新版本的STC-ISP软件烧写出来会有不同?目前还没有发现,我比较关心的是硬件仿真,从6.9几到现在的最新版,的确制作的仿真芯片要比老版本软件制作的仿真芯片好用一些,STC网站的确有老版本的6.88L下载,看来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已经下载了老版本的6.88L备用,我的程序是从AVR单片机移植过来的,现在还没有大量使用,等用的时候留意一下你说的问题,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注意备份?重新编译试试看?STC-ISP软件是烧录芯片,编译是keil,难道keil编译的同一个hex文件用老版本的 ...

不用编译,旧的生产文件用不同的STC-ISP烧录会有不同的结果,只有6.88L后的版本正常!真是奇怪!3个同事也都试过,同样问题!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