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二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22-06-11):
如图,如果进来的是0110 1001在这两句语句分别是进行了哪些转换?

网友A:
unsigned char

接收到0时,仅右移1位
接收到1时,右移1位、置最高位1

楼主:
如果进来是1100  0101

楼主:
如果进来是1001   0110 的话会怎样变化?

网友B:
Data=0110 1001。如果用十六进制表示,就是0x69.

楼主:
明白了,如果进来是1000 0111那经过这两个运算就会变成1100 001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