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wifi模块, 手机app(电脑)死活连接不上远程主机(esp8266)

楼主(2022-06-12):
程序使用的教程里的标准测试代码
void ESP8266_ModeInit(void)
{
        ESP8266_SendCmd("AT+CWMODE=2");//设置路由器模式 1 staTIon模式 2 AP点 路由器模式 3 station+AP混合模式
        ESP8266_SendCmd("AT+CWSAP=\"ESP8266\",\"123456\",11,0"); //设置WIFI热点名及密码
        ESP8266_SendCmd("AT+CIPAP=\"192.168.4.1\"");
//        ESP8266_SendCmd("AT+RST");//重新启动wifi模块
//        delay_ms(2000);
        ESP8266_SendCmd("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ESP8266_SendCmd("AT+CIPSERVER=1,8080");        //启动TCP/IP 端口为8080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 发送命令 AT+UART_DEF=9600,8,1,0,0 修改波特率为了9600

手机通过wifi连接上了 ESP8266 网络
但是打开手机app,连接 192.168.4.1:8080却一直连不上,请问可能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A:
我测试一般是先测试WIFI模块与服务器之间,通过串口调试,例如服务器上发一些字符串,单片机回传一些字串符来测试通讯,服务器是开源的,一般不会存在问题。然后测试手机APP与服务器之间的通讯,通讯没问题后一般手机和WIFI之间的通讯都没问题了。

网友B:
把esp8266,刷arduino,然后写arduino程序,容易很多

楼主:
经过多次尝试,可以连接上了,但是每次都要先打开串口调试工具,然后点击“打开串口”(不用发送命令),然后在打开单片机的电源,然后手机app才能连上,要是不通过usb连接电脑供电,都不能打开串口,后面app就连不上, 真是奇怪,总不能一直用线连接电脑吧

网友C:
用个USB转TTL模块连ESP8266都可以的。或直接接个3.3的电源都可以(用AT....配过网并存入8266,也就是加了_DEF那个配网命令)。

网友D:
软件设置硬件连接都弄好了才没问题的

楼主:
好像就是rst和delay的问题,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