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掉电唤醒需要中断使能吗?

楼主(2022-06-12):
谢谢大家

网友A:
掉电唤醒, 就是靠中断换醒的呀……,没有使能的中断,靠什么唤醒?

网友B:
你要用什么来唤醒,就使能什么中断
比如,你要用外部中断来唤醒,那就要使能外部中断

网友C: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当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时,外部晶振停振、CPU、定时器、串行口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外部中断继续工作。使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的指令将成为休眠前单片机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进入休眠模式后,芯片中程序未涉及到的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数据都将保持原值。可由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或由下降沿触发中断或者硬件复位模式换醒单片机,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时,程序从原来停止处继续运行,当使用硬件复位唤醒单片机时,程序将从头开始执行。

可将CPU从休眠模式唤醒的外部管脚有: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定时器0、定时器1、RxD、PWM0/PCA0/P3.7、PWM2/PCA2/P2.0、PWM3/PCA3/P2.4

网友D:
当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时,外部晶振停振、CPU、定时器、串行口就会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当外部中断才能继续工作。使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的指令就会成为休眠前单片机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进入休眠模式以后,芯片中程序未涉及到的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数据都将保持原值。可由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或由下降沿触发中断或者硬件复位模式换醒单片机,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时,程序从原来停止处继续运行,当使用硬件复位唤醒单片机时,程序将从头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