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C52单片机如何移植一个简单的RTOS

楼主(2022-06-12):
求问C52如何移植一个简单的RTOS,就是做设计需要用到的外设有点多,如果不用任务的话任务之间的调度会有影响

网友A:
有啥外设,20个以下都不算多

网友B:
Keil本身就带有操作系统。不过说实话,51系列跑操作系统不实用,速度慢。玩玩可以,但一般不是做产品的做法。
Keil 自带的是RTX51 Tiny(简化版本)。你打开Keil 的帮助,参考一下 RTX51 Tiny User's Guide 这部分内容。

STC8A8K系列单片机UCOS移植的成功案列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1502&pid=666243

网友C:
C51自带的rtx-tiny就行了,别的RTOS都太大了,51这种废柴结构跑不起来。

网友D:
RTOS本身要耗资源,对于52单片机这么有限的资源不建议使用RTOS,外设多推荐你用状态机的方式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