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程序位置的不对,导致的意外问题

楼主(2022-06-12):
这是个矩阵按键,按下任意一个按键,数码管显示从0-F的值。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In_1 = P2^7;
sbit KeyIn_2 = P2^6;
sbit KeyIn_3 = P2^5;
sbit KeyIn_4 = P2^4;
sbit KeyOut_1 = P2^3;
sbit KeyOut_2 = P2^2;
sbit KeyOut_3 = P2^1;
sbit KeyOut_4 = P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6] = {                                         //数码管真值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keyStatus[4][4] = {                                          //全部矩阵按键当前的状态
    {1,1,1,1},{1,1,1,1},{1,1,1,1},{1,1,1,1}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nt = 0;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1,1,1,1},{1,1,1,1},{1,1,1,1},{1,1,1,1}}; //按键状态,保存前一次的值

    EA = 1;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P0 = LedChar[cnt];

    while(1){
        for(i = 0; i < 4; i++){
            for(j = 0;j < 4; j++){
                if(backUp[i][j] != keyStatus[i][j]){
                    if(backUp[i][j] == 0){ //按键抬起
                    cnt++;
                    if(cnt >= 16){
                        cnt = 0;
                    }
                    P0 = LedChar[cnt];
                    }
                    backUp[i][j] = keyStatus[i][j];
                }
            }
                }
        }
}
/*T0中断服务函数,判断按键状态并消抖*/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f[4][4]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

    TH0 = 0xFC;
    TL0 = 0x67;
    keyBuff[keyOut][0] = (keyBuff[keyOut][0] << 1) | KeyIn_1;  //按位与,将KeyIn_1的最后一位移入缓冲区。按位与的结果:最后1位是0就移入0,是1就移入1。
    keyBuff[keyOut][1] = (keyBuff[keyOut][1] << 1) | KeyIn_2;  //按位与,将KeyIn_2的最后一位移入缓冲区。按位与的结果:最后1位是0就移入0,是1就移入1。
    keyBuff[keyOut][2] = (keyBuff[keyOut][2] << 1) | KeyIn_3;  //按位与,将KeyIn_3的最后一位移入缓冲区。按位与的结果:最后1位是0就移入0,是1就移入1。
    keyBuff[keyOut][3] = (keyBuff[keyOut][3] << 1) | KeyIn_4;  //按位与,将KeyIn_4的最后一位移入缓冲区。按位与的结果:最后1位是0就移入0,是1就移入1。
    //更新消抖状态
    for(i = 0; i <= 3 ; i++){
        if((keyBuff[keyOut][i] & 0x0F) == 0x00){
            keyStatus[keyOut][i] = 0;
        }
        else if((keyBuff[keyOut][i] & 0x0F) == 0x0F){
            keyStatus[keyOut][i]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if(keyOut > 4){
        keyOut = 0;
    }
    //根据索引keyOut,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switch(keyOut){
        case 0: KeyOut_4 = 1; Key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Out_1 = 1; Key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Out_2 = 1; Key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Out_3 = 1; Key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问题:其中这段代码放在switch的前面,有一排按键按下,数码管就一直在累加。
虽然keyOut初始值为0,++一次为1,错过了keyOut为0的判断,但是KeyOut加到4的时候,就置0了,下一轮,case0就可以覆盖的到。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if(keyOut > 4){
keyOut = 0;
}

这段代码放到switch后就ok了,但是逻辑上我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放在前面就不可以。求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答疑解惑!

楼主:
为了方便格式化 阅读,我生成了代码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格式化 阅读,我生成了代码的图片

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代码错误,改变代码位置只是改变发生错误的矩阵行。
错误:if(keyOut > 4)
正确:if(keyOut >= 4) 或 if(keyOut > 3)

网友B:
转成就成图看看

网友C:
条件表达式语句,动作里面没有包括switchy语句,放到前后都没有作用。
这个格式是java语言写法吧
| 这个管道符在这里是按位或啊

网友D:
这个程序代码长,内存大,不好

网友E: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if(keyOut > 4)
       {
            keyOut = 0;
        }
=======================
这个是要给下一次扫描处理的吧?

    switch(keyOut)
   {
    ....
   }
====================
这个switch处理的是keyOut当前值

要先处理当前的,然后再考虑下一个,逻辑要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