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XPT2046 ADC问题 单独读取一路的数据是正常的,读取两路第二路的数据就变大了?

楼主:
XPT2046作ADC,单独读取一路的数据是正常的,读取两路第二路的数据就变大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2-06-13):
由于2064的X+和Y+引脚是轮流输出VCC用于交叉判断X-和Y-的电压值,可以把X+和Y+串联一个1K电阻直接接到REF试试

网友B:
直接把x+和y+串联一个1k电阻到REF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