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6-13):
PC13_OSC32  PC14_OSC32要用高晶振8M,PD0 PD1要用低晶振32.768Hz   PB2为什接地

网友B:
PB2 不用接地

网友C:
Boot0 , 设置为 高低可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13_OSC32  PC14_OSC32要用高晶振8M,PD0 PD1要用低晶振32.768Hz   PB2为什接地

OSC32,应该是用低速晶振吧

网友D:
感觉没啥问题,空间宽裕的话,把SWD引脚留出来了吧,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