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设计要做数字水位探测器,要求精度1/16,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13):
要求精度1/16,要有二进制显示,有电压输出,应该用什么,(不用单片机)

网友A:
就是把水位探测器做成16级,用一根导电棒排列16个导电片作为传感器即可,要二进制显示的话估计逻辑电路所需零件都能买几个单片机了,如果不是二进制只需要每级用三极管驱动一个LED作为指示即可,输出电压也有三极管分压得到不同的电压,

网友B:
16个探头用数字芯片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C:
给你精度10分1,数电设计做的数字水位探测器。

这个是精度1/16的

网友D:
那就是4位二进制,再用个4位的DA.再用16个探头

网友E:
电压比较器和4-16译码器

楼主:
那请问如果用proteus仿真的话,二进制显示的意思是不是用logicstate表示水位高度就行

网友F:
这意味着传感器应该能够检测到满量程信号变化的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