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C单片机计数器能每0.5秒计数一次吗?

楼主(2022-06-13):
如题,谢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A:
具体要做什么用呢?也可以计个0.05秒然后记10次啊。

网友B:
如果是指定时器本身的设置的话好像最大是5ms,但是可以用条件指令,比如运行了100次才执行某个命令,这样子就是0.5s了

网友C:
STC是51系列,定时器是16bit,时钟在1MHz时最长计时是65.536mS。
想要500ms,需要定时器时钟小于100kHz。查了下stc15手册,只有wkt能产生大于500ms定时,但误差较大。

我们一般采用2楼的方法产生需要的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做什么用呢?也可以计个0.05秒然后记10次啊。

您好,0.05秒一次,中断中+1都要几微秒,咋保证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0.05秒一次,中断中+1都要几微秒,咋保证精度?

使用定时器0,优先级别设最高,中断只加1,周期就很准了,要求再高的可以用外部时间模块

网友A:
看具体做什么用了。有些情况,要求不用太高,可以用示波器精确调整。也要看程序的逻辑。
要求太高的用汇编。

网友E:
晶振频率是12M,定时器计时频率为1M,就是10^6HZ,1秒等于10^6微秒,所以定时器计时一次就是1微秒,把定时器设成模式1,16位定时器,计时50000次就是50毫秒,那么定时器的初值是65536-50000=15536,转成十六进制数就是3CB0,开定时器,开总中断,开定时器中断,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定义一个静态变量,每产生一次中断,加1,判断是否是10,变成0,同时使0.5定时器加1,因为在定时中断中要重新赋值,又要保存中断前的数据,等等,所以间隔是大于50毫秒的,可以在keil软件中模拟,调节定时器的初值,从而使定时更精确。
你也可以让它走个几天几夜,然后算一下走快了多少秒,再补上就是了,修正后的初值大于理论初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定时器0,优先级别设最高,中断只加1,周期就很准了,要求再高的可以用外部时间模块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做什么用了。有些情况,要求不用太高,可以用示波器精确调整。也要看程序的逻辑。
要求太高的用汇编 ...

谢谢,目前只能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频率是12M,定时器计时频率为1M,就是10^6HZ,1秒等于10^6微秒,所以定时器计时一次就是1微秒,把定时器 ...

谢谢,很详细,后面试试看。

网友F:
也就500us嘛,简单的一比;再者准不准看你系统的晶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500us嘛,简单的一比;再者准不准看你系统的晶振嘛。

应该是写错了,0,5微秒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0.05秒一次,中断中+1都要几微秒,咋保证精度?

用自动重装模式,不影响计时周期。如果对时间精度要求高再加、减修正值
void Timer0Init(void)//1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ount=0;
        if(++count>=(5000+x))//0.5s x=修正值
        {
                count=0;
                num++;
        }
}

网友H:
需要看具体的用途。有些情况,要求不需要太高。

网友I:
定时器小精灵控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自动重装模式,不影响计时周期。如果对时间精度要求高再加、减修正值
void Timer0Init(void)//100微秒 ...

谢谢,还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看具体的用途。有些情况,要求不需要太高。

有些地方必须这样做,谢谢

网友J:
直接0.5秒计数一次是不行的,一般是定时器定时0.05秒,累计十次0.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0.5秒计数一次是不行的,一般是定时器定时0.05秒,累计十次0.5秒

好的,谢谢。

网友K:
可以的,实现的方法很多,可以0.1秒计5次,也可以0.01秒计50次,还可以0.05秒计10次,看你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实现的方法很多,可以0.1秒计5次,也可以0.01秒计50次,还可以0.05秒计10次,看你怎么搞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