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线圈24V 触点AC 250V5A 能控制触点电压24v 最大电流30A吗

楼主(2022-06-13):
G5NB-1A-E-24VDC继电器 线圈24V  触点AC 250V5A
能控制触点电压24v 最大电流30A吗

网友A:
触点和导线都是能承受多少电流的,而不是承受多少功率,这是基础知识,该把基础打坚实了。

网友B:
沙发说的对,继电器制成后触点的面积就是固定的了,通过的电流也就固定了。这是继电器能安全工作的基本条件。

网友C:
不能,额定电流是5A!

网友D:
触点容量是以电流为准的。

网友E:
明显不能,这个额定电压已经知道了,你查阅相关手册就能找到额定工作功率,电流大于30A会损坏继电器

网友F:
5A不够,要用更大电流的继电器,才可以。

网友G:
继电器触点电流额定值为 5A

网友H:
如果触点电压是直流电压 ,则触点最大电流要比5A小很多。

网友I:
不能,注意规定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触点电压是直流电压 ,则触点最大电流要比5A小很多。

因为直流电没有过零灭弧能力,所以触点承受的直流电压要比交流小很多,比如能承受220VAC的触点切换直流电一般不超过28VDC。但是切换电流的能力不会变小,别误导别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因为直流电没有过零灭弧能力,所以触点承受的直流电压要比交流小很多,比如能承受220VAC的触点切换直流电 ...

你是对的,谢谢指出。我把电压与电流搞反了,切换同样电流,直流电压要比交流电压小很多。

网友K:
不能,不管控制多少V,都只能按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