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路最高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22-06-13):
7805最高输入30V,现在输入50V ,前面加PMOS管,通过PWM占空比控制输入电压。这样的电路可行吗
占空比百分之五十,就是25V。

网友A:
不可行!为什么?自己补习模拟电子技术去。

网友B:
相当于在7805前面接了一个开关电源,如果有做开关电源的实力可以这么干

网友C:
开关电源需要电感续流来着,光是电容似乎提供的电流没办法满足后面的稳压管使用,而且就算压降到30V也是很极限的值了,7805是用自己发热来耗散多余的功率来着的,即使可以用这个效率也太糟糕了。

网友D:
7805前后压差那么大,是嫌钱太多了?

网友E:
没有电感,电流就像脱缰的野马,7805受不了

网友F:
这个需要整流 没感点是真的不行 容易击穿不稳定

网友G:
PWM占空比控制平均电压,但不能改变高低电压,这仍然大于LDO稳压器的限制。

网友H:
7805输入30V就有问题了,设输出电流0.1A,7805消耗的功率就有2.5W。又设输出电流0.5A,消耗的功率高达12.5W!而且全变成热能了。

网友I:
不行,实际电压是50V,并不会是你说的25V,不信你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J:
你找个50转25V的电压芯片这么困难吗?

网友K:
1.保证50V接上去的瞬间,PWM是持续工作的(想得美系列)
2.负载电流多大,要是不确定,用手按住7805感觉一下,大概率下午去挂烫伤科(开玩笑啦,在高压差情况下,千万别尝试按这帮LDO芯片的外面)

网友L:
LDO不合适大压差,应该用开关型稳压芯片,而且50V算高压了,一些开关稳压芯片都不一定行,可能得上变压器。

网友M:
LDO是啥先网上查查先

网友N: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前面串个小电阻,自己算好电流。

网友O:
稳压二极管认识吗?加一个25伏的,这么高电压正常是用开关电源,用线性电源电流小于100mA才行。

网友P:
还不如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源芯片,国产芯片也可以,有支持高电压60v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