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代码移植到stc15单片机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2022-06-13):
原来用的51的头文件来写的项目,现在需要移植到STC15单片机上,头文件这些需要做出如何修改?

网友A:
换成用  STC15.H 的头文件, 然后,编译器报错的地方,就是程序中需要调整修正的地方,头文件本身不应该修改, 然后,就是如果你有用到 阻塞性延时 如 delay() 这种,需要调整里面 while 或者 for 的执行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用  STC15.H 的头文件, 然后,编译器报错的地方,就是程序中需要调整修正的地方,头文件本身不应该修 ...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B:
改延时,还有看看是否需要改内置硬件定义

网友C:
只是需要改一些小地方而已,大体上不需要改多少

网友D:
沙发说得很对。
只需要修改软延时,头文件可不做修改。

假如二者的晶振不一样,用到的定时器的重载值也要按晶振的比值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