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单片机计算器程序200*200往上的数 结果不对

楼主(2022-06-13):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BF=P0^7;
u8 code keyval[]="789/456*123-c0=+"; //按键对应的符号
u8 data1[10];
u8 k=0;
char  m[10]={0};
double sum=0;
void delay(u16 x)          //延时x毫秒
{
u16 i,j;
for(i=0;i<x;i++)
        for(j=0;j<115;j++)
                ;
}

u8 keypad4_4()//按键扫描函数:要去抖,若有按键按下,返回对应的按键值(0-15),没有按键按下返回16
{
u8 i,row,temp;
u8 key=16;//按键号,初值设置为16,目的是:没有按键按下时返回16;
          //若不设初值(默认值为0),没有按键按下时,将返回0,会误认为0被按下
row=0xef; //从第一列开始
for(i=0;i<4;i++)
{
        P1=0xff;
        P1=row;        //第i列信号,对应列为低,其他全为高
        row=_crol_(row,1);           //生成下一列信号
        temp=P1; //读入扫描信号
        temp=temp&0x0f; //屏蔽高4位列信号,只保留低4位行信号
        if(temp!=0x0f)//有按键被按下,因为第i列某行有按键按下,则低4位中有一位为低
         {
                delay(20);  //延时去抖
                temp=P1;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再次确认有按键被按下
                  {
                switch(temp)  //根据低4位行信号,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
                    case 0x0e:key=0+i;break; //第i列第1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d:key=4+i;break; //第i列第2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b:key=8+i;break; //第i列第3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7:key=12+i;      //第i列第4行按键被按下
            }

                        do
                        {
                                temp=P1;              //再次扫描按键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释放
                  }
     }
}
return(key);//扫面结束,返回按键值
}

unsigned char DectectBusyBit(void)//状态判断函数(忙/闲?)
{
        bit result;
        P0 = 0xff;        //读状态前先置高电平,防止误判
        RS = 0;
        delay(5);
    RW = 1;
        LCDEN = 1;
        delay(5);
        result=BF; //若LCM忙,则反复测试,在此处原地踏步;当LCM闲时,才往下继续
        LCD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ComLCD(unsigned char ComVal)//写命令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先检测LCM是否空闲
        RS = 0;
        delay(1);
    RW = 0;
        LCDEN = 1;
        P0 = ComVal;
        delay(1);
        LCDEN = 0;
}

void WrDatLCD(unsigned char DatVal)//写数据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RS = 1;
        delay(1);
    RW = 0;
        LCDEN = 1;
        P0 = DatVal;
        delay(1);
        LCDEN = 0;
}

void LCD_Init(void)//1602初始化函数
{
        WrComLCD(0x38);     // 功能设定:16*2行、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ComLCD(0x38);
        WrComLCD(0x38);
//多次重复设定功能指令,因为LCD启动后并不知道使用的是4位数据接口还是8位的,所以开始时总是默认为4位
        WrComLCD(0x01);    // 清屏
        WrComLCD(0x06);    // 光标自增、屏幕不动
        delay(1);              // 延时,等待上面的指令生效,下面再显示,防止出现乱码
        WrComLCD(0x0c);    // 开显示
}

void compute(){
        u8 i,j=0,k,n=0;
        char data3[10]={0};
        int sum1,data2[10]={0};
        sum=0;

        for(i=0;data1[i]!='\0';i++){
                  if(data1[i]!='+' && data1[i]!='-' && data1[i]!='*' && data1[i]!='/'){
                          data2[j] =data2[j]*10+(data1[i]-'0');
                  }
                  else{
                          data3[n++] = data1[i];
                          j++;
                  }
        }
        for(i=0;i<n;i++){
                if(i==0){
                        if(data3[0]=='+')  sum = data2[0] + data2[1];
                        if(data3[0]=='-')  sum = data2[0] - data2[1];
                        if(data3[0]=='*')  sum = data2[0] * data2[1];
                        if(data3[0]=='/')  sum = data2[0] / (double)data2[1];
                }
                if(i==1){
                        if(data3[1]=='+')  sum = sum+data2[2];
                        if(data3[1]=='-')  sum = sum-data2[2];
                        if(data3[1]=='*')  sum = sum*data2[2];
                        if(data3[1]=='/')  sum = sum/((float)data2[2]);
                }
                if(i==2){
                        if(data3[2]=='+')  sum = sum+data2[3];
                        if(data3[2]=='-')  sum = sum-data2[3];
                        if(data3[2]=='*')  sum = sum*data2[3];
                        if(data3[2]=='/')  sum = sum/((float)data2[3]);
                }

        }

        //判断是小数输出还是整数输出
        sum1 = sum;
        if(sum1==sum){
                sprintf(m,"%d",sum1);
        }
        else{
                sprintf(m,"%f",sum);
        }
        //把结果输出出来
        for(k=0;m[k]!='\0';k++){
                 WrDatLCD(m[k]);
        }
}

void main()
{
        u8 y;
        LCD_Init();
        delay(5);   //延时,等待初始化完成
        WrDatLCD('0');

        WrComLCD(0x80);           //设置显示地址第一行第一位:0X00(0x80+0x00)
        while(1){
                y= keypad4_4();
                if(y==12)  { k=0;WrComLCD(0x01);WrDatLCD('0'); WrComLCD(0x80);}   //清屏

                if(y==14)  {
                        WrComLCD(0xC0); WrDatLCD(keyval[y]); WrDatLCD(' '); data1[k]='\0';compute();//调用出结果函数

                }

                if(y<16 && y!=12 && y!=14)
                {
                        WrDatLCD(keyval[y]);
                        data1[k++]= keyval[y];
                }
        }

}

网友A:
先搞清楚数据类型,尤其是经过运输后的数据是否存在溢出情况

网友B:
sum1是int -32768~32767
sum是double 0~4294967295
如果sum = 200 * 200 = 40000
sum1 = sum
sum1会变为 -25536
于是sum1 != sum
sprintf(m,"%f",sum);
但sum不是float
于是输出0.000000

网友C:
因为你运算结果 sum1数据类型是 int 能表示最大整数是32767,200*200=40000超过32767,所以处理错误。

网友D:
程序写得挺好的,而且居然发现40000以上有问题很厉害了。因该是  int sum1; 的问题,有符号的int,范围是正负32767吧,所以40000以上就算不了了。

网友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ok,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m1是int -32768~32767
sum是double 0~4294967295
如果sum = 200 * 200 = 40000

那我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写得挺好的,而且居然发现40000以上有问题很厉害了。因该是  int sum1; 的问题,有符号的int,范围是正 ...

改成 float 会程序错误

我用的kei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成 float 会程序错误

我用的keil

你要看看到底要计算多少位数,还有是否可以使用科学计数法,要是太多位数,用long 的也不够,就只能拆开计算了。

网友F:
sum1 改成int64 试试
还有double浮点数和比较整数比较时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搜索 Checking if float is an integer - Stack Overflow

if (fabsf(roundf(z) - z) <= 0.00001f) {
    printf("integer\n");
} else {
    printf("fractio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