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SN74LVC1G38DBVR电路图,u32怎么理解,有点不理解电流怎么出入的

楼主(2022-06-13):
u32怎么理解,有点不理解电流怎么出入的

网友A:
SN74LVC1G38DBVR  是与非门,详情请看芯片手册,这样才能了解中国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B:
U32应该是一个与非门,输入时00输出是1,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是用了这个封装!真正用的芯片不是SN74LVC1

网友C:
U32的两输入端全接地了。线路出错了

网友D:
在这里,U32实际上只是一个反相器了。在R209的偏置下U32的4脚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U32的两输入端全接地了。线路出错了

公司给的图,我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给的图,我看不懂

个人猜测

1.你的公司非常小
2.图纸画的乱七八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小公司的路数,永远做不大),还有可能硬件人员技术本身就很差(当然不排除那种技术好,不愿意画好图的主儿,这种也不是喜欢分享给你东西的主儿)
3.能走就走,去大一些的公司学习(尤其前几年,对你自己的技术提升有好处)

一个简答的  RS485+自动收发电路  就搞得如此混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32的两输入端全接地了。线路出错了

有可能,如果按照原理图,U32完全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猜测

1.你的公司非常小

人家故意这么画的噢,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抄袭。
这个很正常。我这边也有接到过类似的项目。
有时还会把参数乱标;
2、3极管方向乱画(PCB有专门对应的库),
把一个8脚IC两面打磨,再反向贴板上。
甚至放上一大堆没用任何作用的贴片器件(空芯片,只有封装,内部没有任何电路晶元的),因为4层板,表面看上去都很正常。
反正是无所不用极!

网友F:
U31的管脚被故意打乱标号了,所以没有正确的脚位图是分析不了这张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猜测

1.你的公司非常小

公司找人画的,估计那个人想二次收费吧,原理图很多错,我看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故意这么画的噢,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抄袭。
这个很正常。我这边也有接到过类似的项目。
有时还会把 ...

电路图外包的,估计是打乱了,我应届生贼难受

楼主:
全部图是这样的,我看了一脸懵逼

网友G:
说不定人家可能也是新手
对于这个电路,有可能就是楼上说的那样,有意搞事
但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技术不过关
U31和U32可能在建立元件库的时候,是默认这个标号,但实际中可能是另外一个IC,但画电路的时候并没有改过来
我经常就是样的,比如稳压IC7805,我用7815它也是标示7805,它默认就是这个标号的,我自己也懒得改了,自己知道就行
10#已经指出U31的问题了
我感觉U32用的应该是SN74LVC1G14,这个IC是施密特反相触发器,一般用于波形整型和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