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51单片机产生DMX512信号,并通过MAX485输出,控制LED灯

楼主(2022-06-13):
自己在网上有查询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都不是很全面,基本都是有软件代码没有硬件部分。想问下哪位大神能讲解一下,消除心中的疑惑。
关于DMX512的波形图有了解。
不懂得就是,1.51单片机用c语言如何通过串口在模式3产生DMX512的信号
                   2.信号发送给MAX485,中间要注意什么问题
                   3.LED是如何接收MAX485的芯片
以上就是全部的问题。还希望大神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1.直接设置波特率到250000
2.MAX485硬件部分发送是有个使能IO口需要处理。
3.MAX485的芯片接收到信号后硬解码变成串口信号,需要MCU设置波特率到250000接收数据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设置波特率到250000
2.MAX485硬件部分发送是有个使能IO口需要处理。
3.MAX485的芯片接收到信号后硬 ...

MAX485的输出信号,应该要经过解码芯片才能驱动LED亮灭,那这个驱动芯片是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典型的芯片?

网友B:
一定要用DMX512信号吗?
DMX512信号不是普通的串口信号
"DMX512协议规定数据包从传输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和传输波特率进行,一个完整的DMX512数据包的格式由一个MTBP信号、一个BREAK信号、一个MAB信号和一个SC信号,以及后面的数据帧组成。"--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DMX512信号吗?
DMX512信号不是普通的串口信号
"DMX512协议规定数据包从传输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 ...

因为要使用在灯具上面,所以要是DMX512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DMX512信号吗?
DMX512信号不是普通的串口信号
"DMX512协议规定数据包从传输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 ...

软件处理的就是MAX485输出的串口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485的输出信号,应该要经过解码芯片才能驱动LED亮灭,那这个驱动芯片是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典型的芯 ...

单片机串口处理就可以了,不用特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串口处理就可以了,不用特殊芯片。

max485输出线是A与B两条信号线,那么这两条信号线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TXD与RXD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要使用在灯具上面,所以要是DMX512信号。

既然灯具具备DMX512解码功能
那就看看灯具的接口是什么协议
如是灯具485的直接接max485的,A接A,B接B
如是灯具232的你需要458转232转接模块
如是灯具TTL的你需要458转TTL转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灯具具备DMX512解码功能
那就看看灯具的接口是什么协议
如是灯具485的直接接max485的,A接A,B接B
...

如果485灯具上面没有解码芯片,那么在max485和灯具间要用什么解码芯片呢?

网友C:
刚做了个产品,也是DMX512接口,我是跳过DMX512接口,拆开灯具,直接用IO口通过光耦控制灯具的前级开关电路!

网友D(2022-10-09):
《人人学会单片机》这套视频的第37课和38课,就讲过DMX512协议,估计是唯一讲解DMX512的8位单片机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