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工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有哪些异同点

楼主(2022-06-13):
1.这种脉冲变压器是否可以做得很小?就像高频变压器那样的体积。还是说脉冲变压器的体积和工频变压器一样大?
2.只要输入信号,到初级的频率足够高,是可以把体积做小的?反馈绕组是否是必须的?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A:
可以减少电容容值

网友B:
U=4.44fWϕ,从这个表达式可以看出,当电压,磁场一定时,频率越高,所需线圈匝数越少,从而减小变压器的体积。
脉冲变压器由于只需传输脉冲信号,可以避免饱和问题,从而可以进一步减小磁芯的体积。
反馈绕组看需求吧,也可以用光耦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