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怎么用74hc154在16*16的点阵中显示汉字?

楼主:
本人从未有使用Proteus的经验,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网友A(2022-06-14):
74hc154是16选1的开关电路。如果要用它来驱动16*16点阵,只能做为列扫。
有空闲时,我帮你画个电路上来

网友B:
首先查真值表,然后按照真值表接线,使用取字模软件导出文字的显示码,按照顺序送到引脚上。整个过程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先简单叙述一下流程,需要哪里详解可以再问

网友C:
我曾经也想过用74154来做16*16点阵,也花巨资(当年买东西邮费那是相当贵)买来一只74ls154。DIP封装的,体型相当庞大,如下图。

后来放弃了,当前这个零件应该还躺在我的某个零件盒里。大概应该跟那些AT89C51放在了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