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STC单片机计数器能不输入脉冲直接计数吗?

楼主(2022-06-13):
如题,就是做个计数器用,以前一直要输入脉冲。

网友A:
如果你是想自动计数,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总得有一个计数的要求的吧,

网友C:
设为定时器模式不就是直接内部计数了吗?

网友D:
可以,定时器模式,输入系统时钟。

网友E:
内部定时器就是不需要外部输入脉冲的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想自动计数,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谢谢,定时时间短,0.1微秒计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为定时器模式不就是直接内部计数了吗?

定时器怎么设置0.1微秒计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定时器模式,输入系统时钟。

如果0.12微妙计数一次的话,数据咋取出?12MHZ

网友F:
计数器能不输入脉冲直接计数吗?

这是计数器的主要任务.假如不对输入脉冲计数,那么就是对内部时钟计数,这个计数器也叫定时器。

网友G:
举个栗子:
TMOD = 0;
    T0_CT = 1;
    T1_CT = 1;
    TL0 = 0xff;
    TH0 = 0xff;
    TL1 = 0xff;
    TH1 = 0xff;
    TR0 = 1;
    TR1 = 1;
    ET0 = 1;
    ET1 = 1;

    T0CLKO = 0;
    T1CLKO = 0;

void TM1_Isr (void) interrupt 3
{
    P46 = !P46;
    T1_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举个栗子:
TMOD = 0;
    T0_CT = 1;

谢谢,找到方法了,可以计数的,只是中断时间太短的话可能影响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定时时间短,0.1微秒计数一次。

16位的定时器定时1微秒已经接近极限,估计你还得用原来的办法

网友G:
刻意拔定时器调整到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的定时器定时1微秒已经接近极限,估计你还得用原来的办法

谢谢,可以用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刻意拔定时器调整到1MS

谢谢,16MHZ就可以计数到1微秒,不行用计数器实现。

网友H:
弄个延时,给个条件,一样的。单片机本来就有内部和外部振荡方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16MHZ就可以计数到1微秒,不行用计数器实现。

用来计数的定时器如果定时器高低位都装载FF就是0S,如果算个时间把定时器高低位按需要的时间值装载进去不用额外添加啥,可能你已经弄好了,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个延时,给个条件,一样的。单片机本来就有内部和外部振荡方式

谢谢,要精确计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来计数的定时器如果定时器高低位都装载FF就是0S,如果算个时间把定时器高低位按需要的时间值装载进去不 ...

嗯,是的,已搞好, 谢谢

网友I:
STC12C5A60S2中有2个定时/计数器T0和T1,对应外部引脚是P3.4和P3.5,你可以用其中一个定时/计数器接收脉冲信号。以T1定时器为例,把需要计数的脉冲接在P3.5口,编程时把TOMD定时器中的TOMD.6设置为1(即设为计数工作模式),通过读取寄存器TH1,TL1值得到脉冲的计数值。需要注意的是最大计数值为65535,超过计数范围则翻转,启动计数前先把TH1,TL1清零。脉冲信号的电压范围是0~5V,脉冲宽度不小于1个机器周期。如果脉冲信号和单片机不共地,最好用光耦隔离。

网友I:
通过读取寄存器TH1,TL1值得到脉冲的计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过读取寄存器TH1,TL1值得到脉冲的计数值

谢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