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负载输出端加一个DAC+运放控制的电流电路

楼主:
假如在负载输出端加一个DAC+运放控制的电流电路

1.输出负载电流≤90mA,电压幅值45V,那么采样电阻用多大更合适?运放3.3V供电

2.如果要调节输出的电流,只要编程DAC的值,那DAC的精度/分辨率决定了电流的精度?(精度是否要比分辨率更大?比如运放的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码事)

3.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电阻的选取,如何计算

4.如果MCU没有DAC口,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灵活的电流控制?

5.COPY图纸,应用是否正确?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DAC输出

DAC输出

网友A(2022-06-14):
1.输出负载电流≤90mA,电压幅值45V,那么采样电阻用多大更合适?运放3.3V供电
电阻在这里最大算会流过0.1A,那么10欧姆就有1W的功耗,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最好采用1欧姆1%精度的。

2.如果要调节输出的电流,只要编程DAC的值,那DAC的精度/分辨率决定了电流的精度?(精度是否要比分辨率更大?比如运放的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码事)
确实是这样,但是这要看你的后级电路对电流精度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8位DAC即可。。

3.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电阻的选取,如何计算
Uo-ur-0.7/ib

4.如果MCU没有DAC口,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灵活的电流控制?
用IO加运放去模拟DAC是最好的,要求不高也可以直接定时器PWM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输出负载电流≤90mA,电压幅值45V,那么采样电阻用多大更合适?运放3.3V供电
电阻在这里最大算会流过0.1 ...

非常感谢

Ur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