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堆塔跑马灯程序框架已完成,想要任意定时时间没有思路

楼主(2022-06-13):
堆塔代码框架完成可以正常跑,但只能调推塔速度和流水速度,这款单片机没有ADC,没法根据电量堆塔跑马灯,定时器有2个,充电模拟ADC 堆塔跑马灯 我想任意定时时间 比如说2分钟,8分钟,16分钟 如果用我这个框架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求大佬指点谢谢!

bit    _1ms_flag;
unint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1;
unint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

unchar led_run_stage;

unint  led_switch_time_count;     //闪灯频率
unchar led_switch_stage;
/*----------------------------------------
D1=LED1 D2=LED2 D3=LED3 D4=LED4
为0时 LED点亮 为1时 LED关闭
--------------------------------------------*/
void ParamInitFunc(void)   // 充电参数初始化
{
  _1ms_flag = 0;
  led_time8=0;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1 = 0;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 = 0;

  led_run_stage         = 0;
  led_switch_time_count = 0;
  led_switch_stage      = 0;
}

void LED_WorkFunc(void)
{
  if( _1ms_flag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定时1ms   置1
  {
    _1ms_flag = 0;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1++;      //每毫秒 +1
        if(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1 >= 60000 )      // 定时1分钟
        {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1 = 0;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         // 每分钟+1

          if(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 >= 2 )    // 定时2分钟
          {
            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 = 0;

        if( led_run_stage < 3 )
                {
                  led_switch_stage = 0;
                }

                 led_run_stage++;                           //  每2分钟+1
                if( led_run_stage >= 3 )        //初始为0,第2分钟为1,第4分钟为2,第6分钟为3
                {
                  led_run_stage = 3;
                }
          }

        }

        led_switch_time_count++;
        if( led_switch_time_count >= 400 )   //闪灯频率 400ms进入一次
        {
          led_switch_time_count = 0;
          switch( led_run_stage )
          {
            case 0:                               //初始为0  led_run_stage =0
                  led_switch_stage++;
                  if( led_switch_stage > 3 )               // switch 0-1-2-3
                  {
                    led_switch_stage = 0;
                  }
                break;

                case 1:
                  led_switch_stage++;             //2分钟后 led_run_stage =1
                  if( led_switch_stage > 2 )      // switch 0-1-2
                  {
                    led_switch_stage = 0;
                  }
                break;

                case 2:
                  led_switch_stage++;          //4分钟后 led_run_stage =2
                  if( led_switch_stage > 1 )   //switch  0-1
                  {
                    led_switch_stage = 0;
                  }
                break;

                case 3:
                  led_switch_stage++;        //6分钟后 led_run_stage =3
                  if( led_switch_stage > 1 )      //switch  0-1
                  {
                    led_switch_stage = 0;
                  }
                break;
          }
        }

        switch( led_run_stage )    //根据前面定时时间 赋值 led_run_stage
        {
          case 0:                         //初始为0  led_run_stage =0
            if( led_switch_stage == 0 )    // switch 0-1-2-3
                {
                  D1 = 0;
                  D2 = 1;
                  D3 = 1;
                  D4 = 1;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1 )
                {
                  D1 = 1;
                  D2 = 0;
                  D3 = 1;
                  D4 = 1;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2 )
                {
                  D1 = 1;
                  D2 = 1;
                  D3 = 0;
                  D4 = 1;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3 )
                {
                  D1 = 1;
                  D2 = 1;
                  D3 = 1;
                  D4 = 0;
                }
          break;

          case 1:              //2分钟后  led_run_stage =1
            if( led_switch_stage == 0 )            // switch 0-1-2
                {
                  D1 = 0;
                  D2 = 0;
                  D3 = 1;
                  D4 = 1;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1 )
                {
                  D1 = 0;
                  D2 = 1;
                  D3 = 0;
                  D4 = 1;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2 )
                {
                  D1 = 0;
                  D2 = 1;
                  D3 = 1;
                  D4 = 0;
                }
          break;

          case 2:                             //4分钟后  led_run_stage =2
            if( led_switch_stage == 0 )        // switch 0-1
                {
                  D1 = 0;
                  D2 = 0;
                  D3 = 0;
                  D4 = 1;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1 )
                {
                  D1 = 0;
                  D2 = 0;
                  D3 = 1;
                  D4 = 0;
                }
          break;

          case 3:                          //6分钟后  led_run_stage =3
            if( led_switch_stage == 0 )         // switch 0-1
                {
                  D1 = 0;
                  D2 = 0;
                  D3 = 0;
                  D4 = 0;
                }
                else if( led_switch_stage == 1 )
                {
                  D1 = 0;
                  D2 = 0;
                  D3 = 0;
                  D4 = 1;
                }
          break;
        }
  }
}

void mian()
{
    ParamInitFunc();            //充电参数初始化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PWM1_INITIAL();       //初始化PWM
    TIMER0_INITIAL();    //初始化定时器0
     GIE = 1;                  //开中断
     T0IE = 1;               //打开定时器0
    while(1)
    {
        MCLRWDT();                  //清看门狗
         if(CH) //接充电口 高电平
         {
                    if(!MM)// 充电中
                        {

                                LED_WorkFunc();

                        }
                        else // 充满电
                        {
                                   D1=0;
                                   D2=0;
                                   D3=0;
                                   D4=0;
                        }

         }
         else   //充电 拔除
         {
                                D1=1;
                                D2=1;
                                D3=1;
                                D4=1;
         }

    }

}

网友A:
通过按键改变定时的时间

网友B:
加按键进行调节或者用串口命令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按键进行调节或者用串口命令调节

我这个功能是模拟充电....没有其他多余动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功能是模拟充电....没有其他多余动作的

"任意定时时间 比如说2分钟,8分钟,16分钟"
你这时间是什么?
是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的比较值
还是led_run_stage从0到3走一次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定时时间 比如说2分钟,8分钟,16分钟"
你这时间是什么?
是led_run_stage_time_count_2的比较值
...

跑 led_run_stage从0到3  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功能是模拟充电....没有其他多余动作的

用时间模拟ADC结果控制进度条。给你一个程序构架,变量按需自行调整。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ff,0xfe,0xfc,0xf8,0xf0};

uchar num,min;
bit flag;

void InitTimer0(void)//5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uchar i=0,j;
        InitTimer0();
        while(1)
        {
                if(flag)//周期250ms
                {
                        flag=0;
                        if(min<2)      {P1=table[i];j=0;}
                        else if(min<4) {P1=table[i];j=1;}
                        else if(min<6) {P1=table[i];j=2;}
                        else if(min<8) {P1=table[i];j=3;}
                        else if(min>=8){P1=table[i];j=4;}
                        i++;
                        if(i>4)i=j;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i;
        TH0 = 0x3C;
        TL0 = 0xB0;
        i++;
        if(i>=5)//250ms
        {
                i=0;
                flag=1;
                if(++num>=240)//分钟
                {
                        num=0;
                        if(min<8)
                                mi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