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主机呼叫单片机从机,1主15从,发送地址问题

楼主(2022-06-13):
问题:主机由按键启动,按下按键后开始随机发送地址,最多15次呼叫地址,但是在while这个循环里面地址是一直发送状态会堵塞RS485总线,而没有进入状态机的第二步进行应答确认,包括第三部的接收数据确认,请教一下 这个呼叫地址如何不会堵塞总线的方式。

单片机程序在2楼

楼主:
while(1)                 {                                          if(KEY0 == 0)                          {                                   delay_ms(20);                                   if(KEY0 == 0)                                         {                                key_flag =!key_flag;                             }                          }                                                    if(key_flag == 1 && send_datacnt<= 15)                          {                                  volatile uchar step = 0;                                                              switch(step)                                         {                                                 //进入地址发送步骤                                                 case 0 :                                                                                              send_data();                //发送一帧数据                                                                                 send_datacnt++;             //发送数据计数                                                                                 send_addrflag = 1;         //开启发送完成标志位后定时器开始计时                           step = 1;                                                                                                    break;                                                                                                    case 1 :                                                                                                    if(ack_flag == 1)      //等待接收应答信号,如果没有应答信号表示设备不在线就马上再次发送下一个地址                                                                                                 {                                                                                                    ack_flag = 0;    //                                                                                                    step = 2;                                                                                                    // led1 = 1;                                                                                                    clr_recvbuffer(recv_buf); //        清除这一帧应答数据,等待下一帧数据过来                                                                                                    }                                                                                 else                                                                                                  {                                                                                                    step = 0;                                                                                                    }                                                                                                    break;                                                                                                    case 2:                                                                                                    revc_data();    //接收数据                                                                                  if(noeffec_dataflag == 1)  //如果接收到的是无效数据就再次从发数据                                                                                 {                                                                                          noeffec_dataflag = 0;   //数据状态标志位清零                                                                                          step = 0;     //状态机返回第0步                                                                                                    }                                                                         else if(effec_dataflag ==1)     //如果接收到的是有效数据就转入第二步                                                                                 {                                                                                          effec_dataflag = 0;                                                                                          step = 3;                                                                                 }                                                                                         break;                                                                                                    case 3:                                                                                                    if(send_datacnt >= 15)   //如果发送的次数大于15  游戏停止                                                                                         {                                                                                                    //game_stop = 1;                                                                                                    //step = 0;                                                                                                   key_flag = 0;                                                                                                   send_datacnt = 0;                                                                                         }                                                                                         else                                                                                                  {                                                                                                    step = 0;     //如果发送的次数小于15  游戏继续                                                                                                 }                                                                          break;                                                                                                    }                                                     }                           //                        else  //         { //                                   return; //                                 }                         //KeyRead();   //扫描按键是否按下                         //KeyProc();         //按下就启动游戏                                                                  while(1)         {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每隔20ms扫描一次大循环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网友A:
先把排版整理下吧

网友B:
请用代码模式来贴代码

网友B:
你case 1到case 2 的时间有多长有算过或测过吗?
这时间足以让从机收到信号并返回应答信号吗?

楼主: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if(KEY0 == 0)
        {
                 delay_ms(10);
           if(KEY0 == 0)
                 {
                    //keynum =!keynum;
                          keynum = 1;
                 }while(KEY0 == 0);
        }
        return keynum;
}

扫描按键,按下就启动发送向从机发送数据
                        switch(step)
                        {
                                //进入地址发送步骤
                                case 0 :

                                         send_data();                //发送一帧数据
                                        send_datacnt++;             //发送数据计数
                                        send_addrflag = 1;         //开启发送完成标志位后定时器开始计时
                                      if(ack_flag)      //等待接收应答信号,如果没有应答信号表示设备不在线就马上再次发送下一个地址
                                        {
                                                 ack_flag = 0;    //
                                                step = 1;

                                               clr_recvbuffer(recv_buf); //        清除这一帧应答数据,等待下一帧数据过来
                                                }
                                            else
                                                {

                                                        step = 0;
                                                }
                                   break;

                                 case 1:
                                        revc_data();    //接收数据
                                                                if(noeffec_dataflag)  //如果接收到的是无效数据就再次从发数据
                                                                {
                                                                         noeffec_dataflag = 0;   //数据状态标志位清零
                                                                         step = 0;     //状态机返回第0步

                                                                }
                                                  else if(effec_dataflag)     //如果接收到的是有效数据就转入第二步
                                                                {
                                                                         effec_dataflag = 0;
                                                                         step = 2;
                                                                }
                                    break;

                                  case 2:
                                                    if(send_datacnt >= 15)   //如果发送的次数大于15 停止
                                                                        {
                                                                                  //跳出发送程序
                                                                            return;
                                                                        }
                                                                       else
                                                                                {
                                                                                  step = 0;     //如果发送的次数小于15  游戏继续
                                                                                }
                                                         break;

                                          default:         break;

                           }

发送后超时检测,发送一帧数据后就开启定时器,因为从机收到数据成功后会立马回发数据,所以
超时检测先定在50ms测试,但是在switch里面无法转入到第二步
                        if(send_addrflag == 1)    //发送一帧数据后开始倒计时,超时重发地址

                        {
                                   send_timecnt ++;

                                        if(send_timecnt<= 50 && recv_flag == 1)  //在50毫秒内接收到应答信号
                                        {

                                                         ack_flag = 1;    //下位机应答成功
                                                         send_timecnt = 0;       //停止计时标志位
                                                         send_addrflag = 0;           //重新将标志位清零

                                        }
                                        else
                                        {

                                                ack_flag = 0;         //下位机超时为回应
                                                send_timecnt = 0;       //停止计时标志位
                                                send_addrflag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ase 1到case 2 的时间有多长有算过或测过吗?
这时间足以让从机收到信号并返回应答信号吗?

我好像也没找到多机通信超时重发的帖子参考,从机的回应是接收成功后会马上向主机重发 主机发过去的数据表示在线,所以第一步我在发送完成一帧数据后就开启定时50ms后判断串口是否有接收到一帧数据,如果有表示应答成功,然后转到第二步,但是这个第二步由应答信号来跳转好像不行,所以一直卡在这里面

                        if(send_addrflag == 1)    //发送一帧数据后开始倒计时,超时重发地址

                        {
                                   send_timecnt ++;

                                        if(send_timecnt<= 50 && recv_flag == 1)  //在50毫秒内接收到应答信号
                                        {

                                                         ack_flag = 1;    //下位机应答成功
                                                         send_timecnt = 0;       //停止计时标志位
                                                         send_addrflag = 0;           //重新将标志位清零

                                        }
                                        else
                                        {

                                                ack_flag = 0;         //下位机超时为回应
                                                send_timecnt = 0;       //停止计时标志位
                                                send_addrflag = 0;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好像也没找到多机通信超时重发的帖子参考,从机的回应是接收成功后会马上向主机重发 主机发过去的数据 ...

没有send_data()的代码,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延时

还是那个问题
从第5行结束到第8行比较的时间有多长有算过或测过吗?
这时间足以让从机收到信号并返回应答信号吗?

应该加一个case来等待应答和超时
另外,在没有应答的情况下,根本到不了case2,检测不了send_datacnt
于是死循环了

以下是一点代码改法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send_data()的代码,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延时

还是那个问题

您说得对 确实是时间问题,发送出来到接收的时间太久了,基本上切换不到case 2, 按照您建议的增加了一个case 延时还是不行,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