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单片机双机通信中加一个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22-06-13):
怎么加一个正反转

网友A:
1:增加两个按键,分别用于控制正转和反转(如果现有按键空置,可以直接用上)
2:必须了解双机通讯的协议,增加程序进行相应的控制。

网友B:
先贴代码或说明一下这主从系统已经实现了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