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个51单片机驱动硬盘三相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大佬看看有没问题

楼主:
搞了几个硬盘无刷电机准备制作暴力风扇,听说这个电机风力很强很静音。7200转速每分钟。网上的驱动板要几十大洋。想着用自己学的单片机技术能不能驱动。刚刚画了个硬件电路大佬看看有没问题。先驱动电机运转再折腾按键调速。技术比较菜能指导一下编程感激不尽

网友A(2022-06-13):
首先MOS被短路了,其次这个你是想模拟上下管来驱动,但是89C52的驱动能力还不足以去驱动这个MOS,最好用三相桥驱动电路。

网友B:
你这电路是把3相无刷无感电机当步进电机来用了。会运行不良的。

网友C:
MOS管脚都搞错了,寄生二极管直接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D:
有钱,管子像放炮一样,先不说楼上说的方向问题,对于高于单片机电压的驱动,不是这么简单可以驱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是把3相无刷无感电机当步进电机来用了。会运行不良的。

网上看了一下资料硬盘电机驱动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除了搭建H桥还要检测电机钻子位置。

网友E:
开源平台看到有大佬用CW32F030C8T6单片机制作的硬盘电机驱动电路。用6个N-MOS搭建的三相H桥。栅极还加了EG3013芯片驱动。技术有限看样子玩不了了。还是直接买个带驱动板的无刷电机玩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是把3相无刷无感电机当步进电机来用了。会运行不良的。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合适的硬件驱动方案和图纸了。使用DRV11873芯片可以直接驱动。搭配NE555可以使用单片机PWM调速

DRV11873是一种三相无传感器电机驱动器,集成功率MOSFET,驱动电流可达1.5 a连续电流和2 a电流峰值DRV11873专为低噪音和低外部组件数量的风扇电机驱动应用而设计。DRV11873内置过流保护,无需外部电流检测电阻。同步整流操作模式提高了电机驱动器应用的效率。DRV11873输出FG和RD,用开路漏极输出指示电机状态。针对一台三相电机,提出了一种150°无传感器BEMF控制方案。DRV11873采用16针热效率TSSOP封装。工作温度规定为-40°C至125°C。

网友F:
管子太多了 要多放几个电刷这样稳定 在最好不用这个易损耗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合适的硬件驱动方案和图纸了。使用DRV11873芯片可以直接驱动。搭配NE555可以使用单片 ...

学习了,我有空也弄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