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关于连线的问题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2-06-13):
天线部分的电容,原理图上明明是没有接地。比如C4 C13。但是如果不把它们接地,检查网络的时候就说GND没连好。 接地之后才显示网络完整。

网友A:
不是立创EDA的问题,而是自己的操作问题,C4等接地就可以,请问是哪端接地?接地那端因为和原有网络短接,难道检查不报错吗?信息量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B:
这个应该作者漏画了节点而已,无节点软件认为是无关的电路

网友C:
原理图上有些地方应该有节点而没有。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应该是节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作者漏画了节点而已,无节点软件认为是无关的电路

C5和C10之间吗

网友F:
忽略即可

网友G:
你把那个粉点点 点上,点上后和现在没区别啊,,

网友H:
就是节点的是,你不看它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