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盒程序 一直只有滴滴声,播放不出音乐

楼主(2022-06-13):
请大佬看一下,为什么不能播放出当前的音乐,一直只有滴滴声,而播放不出音乐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P1^0;              //??????IO?
sbit k1=P3^2;
uchar timeh,timel,i; //timeh,timel??????4?,i???????
bit flag;
//---------------------------??---------------------------------------
//1-7????do~si,8????do
uchar code qnzl[]={0x12,0x22,0x34,0x84,0x74,0x54,0x38,0x42,0x32,0x22,0x42,0x34,0x84,0x72,0x82,0x94,
0x08,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0x32,0x31,0x21,0x32,0x82,0x71,0x81,0x71,0x51,0x32,0x22,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0x32,0x31,0x21,0x32,0x83,0x82,0x71,0x72,0x02,
0x63,0xA1,0xA2,0x62,0x92,0x82,0x52,
0x31,0x51,0x63,0x51,0x63,0x51,0x63,0x51,0x62,0x82,0x7C,0x02,
0x61,0x71,0x82,0x71,0x62,0xA2,0x71,0x76,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0x42,0x63,0x83,0x83,0x91,0x91,
0x61,0x71,0x82,0x71,0x62,0x0A2,0x71,0x76,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0x42,0x82,0x88,0x02,0x74,0x93,0x89,0xff

};

//----------------------------????????????---------------------------

uchar code jmszl[]={ 0x17,0x01, 0x15,0x01, 0x17,0x01, 0x15,0x01, 0x0F,0x02,
                                  0x15,0x02, 0x17,0x02, 0x15,0x02, 0x17,0x01, 0x15,0x01,
                                  0x17,0x02, 0x17,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9,0x02,
                                  0x17,0x66, 0x16,0x03, 0x16,0x01, 0x15,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66, 0x11,0x03,
                                  0x11,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66,
                                  0x15,0x02, 0x15,0x00, 0x17,0x02, 0x17,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9,0x02, 0x17,0x66, 0x16,0x03, 0x16,0x01,
                                  0x15,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66, 0x11,0x03, 0x11,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66, 0x15,0x03, 0x15,0x00, 0x17,0x03,
                                  0x16,0x03, 0x19,0x00, 0x18,0x03, 0x17,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6,0x01, 0x19,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8,0x03, 0x19,0x66, 0x17,0x02, 0x16,0x14, 0x15,0x03,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66, 0x15,0x03, 0x0F,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5,0x01,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5,0x01,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5,0x66, 0x16,0x03, 0x15,0x00,
                                  0x17,0x02, 0x17,0x03, 0x17,0x03, 0x18,0x02, 0x19,0x02,
                                  0x17,0x66, 0x16,0x03, 0x16,0x01, 0x15,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66, 0x11,0x03,
                                  0x11,0x01, 0x10,0x02, 0x17,0x02, 0x16,0x01, 0x0F,0x02,
                                  0x16,0x02, 0x15,0x01, 0x18,0x03, 0x17,0x03, 0x18,0x03,
                                  0x17,0x03, 0x15,0x01, 0x16,0x00, 0x15,0x00, 0x00,0x00 };
uchar code cuzhi[]={ 0xff,0xff,
0xfc,0x44, 0xfc, 0xad, 0xfd,0x0a,0xfd,0x34,0xfd,0x83,0xfd,0xc8,0xfe,0x06,
0xfe,0x22, 0xfe,0x57, 0xfe,0x85, 0xfe,0x9b,0xfe, 0xc2, 0xfe,0xe4, 0xff,0x03};

void delay1(uint z);                                  //??1ms???
void delay(uint z);                                  //??165ms,?1/4????
void song();                                   //?????
main()
{
EA=1;                                        //????
ET0=1;
EX0=1;
IT0=1;
EX1=1;//?????1
IT1=1;        //????0
TMOD=0x01;                                 //???0?????1
        TH0=0;
        TL0=0;
        ET0=1;
        while(1)
           {
                        if(k1==0)flag=0;
                        else flag=1;
                song();
                delay1(10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0???????????????
{
        TH0=timeh;
        TL0=timel;
        fm=~fm;                         //????
}
void song()
{
        uint temp;
        uchar jp;                         //jp???1~8???
        i=0;
        while(1)
        {        if(flag==0)
                temp=qnzl[i];
                else temp=jmszl[i];
    if(temp==0xff) break;                       //????????
            jp=temp/16;                                //????4?????
                if(jp!=0)
                {
                timeh=cuzhi[jp*2];                         //?T??4??
                timel=cuzhi[jp*2+1];                       //?T??4??
                }
                else
                {
                TR0=0;
                fm=1;                                      //????
                }
                delay(temp%16);                           //????4?????
                TR0=0;                                           //??????10ms
                fm=1;
                delay1(10);
                TR0=1;
                i++;
        }
        TR0=0;
        fm=1;
        }
void delay(uint z)                                    //??165ms,?1/4?
{uint x;
        for(x=0;x<z;x++)
                 delay1(165);
}
void delay1(uint ms)                                  //??1ms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0;j++);
}

网友A:
回顾一下播放音乐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顾一下播放音乐的原理

一首歌还是可以响的,两首歌就不知道怎么切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首歌还是可以响的,两首歌就不知道怎么切换了

变换数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