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进行直线运动

楼主(2022-06-13):
各位大神,本人请人设计帮忙。
要求 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进行直线运动。X方向起点到终点1.6M ,X方向上有一个小型高速直流电机。X电机启动,小型直流电机工作,如果可以,往复运动也可以。Y方向需要定长。可以通过按键设置 Y方向行走长度。 模型我这里已经有了,稍微改进一下问题不大,电路部分就辛苦大神们指点了

网友A:
搜索论坛雕刻机、刻字机,参考其电路和程序。

网友B:
那你就整个电源和驱动加主控咯

网友C:
如果就是普通的42步进电机,用arduino,有现成的控制板和软件。

网友D:
直接买一个控制器就行了。多简单。还研究什么硬件,还要研究编程的。直接一个控制器搞定。才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