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型问题 电源电压24V 电流最大15A

楼主(2022-06-14):
电源电压24V 电流最大15A。现在有两种MOS管,一个100V 30A ,另一个60V 50A 用哪个最好,为什么

网友A:
我会选60V50A的

网友B:
看用途呗,而且最好看数据表

网友C:
一般来说,耐压越低,电流越大,管子的内阻就越低。24V工作电压,60V管子胜任了。如果价格一样,就采用60V50A的吧。

网友D:
60V 50A

网友E:
当然选60V50A的MOS管啦

网友F:
在电源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选择60伏50安比较好当然要参考一下价格

网友G:
这取决于要求、成本和组件封装

网友H:
60v 50a就行

网友I:
我选60V50A,高压管一般都比较贵,而且内阻往往偏大,结电容也会偏大(影响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