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程序每按三次交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14):
在引脚上外接一按钮,其按下时为低电平,松开时为高电平,P1.0引脚驱动一发光管,编写每按3次按钮令LED交替亮、灭的程序,要求分别采用查询和中断两种方式实现控制功能。

网友A:
就是按3下亮,按3下灭

网友B:
就是叫你:1、先弄好按键检测程序,2、每按一次用一个变量保存按键按下次数,3、判断按键按下次数是否等于3如果是则将LED翻转,4、然后将按键记录变量清零。然后就是循环往复

网友C:
连续按下三次,LED就亮(如果原来是熄灭的话),或者LED就是灭(如果原来LED是亮的话),用编程语言来说,就是取反一次。

网友D:
我的理解也就是123亮,123灭,如此循环。

网友E:
应该就是三下123123循环的进行亮灭亮灭的每次的相反的循环的进行。

网友F:
我觉得是按三次亮,再三次灭,如此循环

网友G:
就是按钮没按三次,LED灯就亮或者暗

网友G:
就是每按三下按钮,LED灯就亮或者暗

网友H:
每按3下按键灯的状态取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