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问题 测波形不在零伏的基线上,耦合方式直流,交流都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2022-06-14):
测波形不在零伏的基线上,耦合方式直流,交流都试了,还是不行,为什么

网友A:
这个被低频交流信号调制了,检查下干扰信号来源。

网友B:
示波器的地线夹子线线断了

网友C:
如果示波器没毛病的话大多由干扰引起的,如测试探头屏蔽不良,或接地不良
如果是用CRT的也可能是CRT或CRT的屏蔽罩带磁

网友D:
这明显是电容耦合过的波形,要么是示波器用了AC档,要么是你测错位置了。

网友E:
地线不行,夹子线断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F:
示波器校准一下

网友G:
可能是夹子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