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控制LED灯问题

楼主(2022-06-14):
用51单片机PWM控制LED灯调亮、调灭
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可以实现功能,但程序下载到自己打的板子上就不能实现功能,板子线路正常(程序与板子线路相符)
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感谢

网友A:
电源,时钟,复位,元件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B:
只能检查板子了

网友C:
仔细核对自己板子和开发板,有没有虚焊,引脚方向是不是反了,晶振是不是起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总之,肯定是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D:
如果程序可以成功下载,那就可以排除电源和晶振的问题
那就检查VCC---电阻---LED---引脚的焊接是否正确
LED的正负是否正确

网友E:
硬件方面:检查虚焊,用万用表点一下各个点是否连通。软件方面:确认下你板子的管脚和软件配置是否跟开发板是否一样?

网友F:
肯定是板子出问题,先检测下单片机最小系统功能完好,再看看线、器件是否完好

网友F:
先看看单片机最小系统能不能行,再看看线焊的对不对还有元器件的选型 完好

网友F:
先看看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能不能行,再看看线焊的对不对 还有元器件选型 完好

网友G:
在自己打的板上直接下载程序,如果能下载进去,就是晶振起振了,在检查电路吧。画错板连错线是经常的事。

网友H:
仔细、仔细、再仔细,无数次仔细之后,你就成了高手

网友I: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路板每个引脚的连接情况。

网友J:
led的是否支持这个频率

网友J:
可能是LED不支持,电阻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