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III源代码移植移植步骤

楼主(2022-06-14):
有详细的移植步骤请发一下

网友A:
很明显,当把uCOS-III移植到某个系列单片机时需要修改下面的文件。
1) 汇编文件: OS_CPU_A.ASM
2) 处理器相关的C文件: OS_CPU.H OS_CPU.c
3) 系统配置文件: OS_CFG.H

网友B:
如果是为了学习,可以仔细研究。如果只是应用,每个CPU都有移植好的例程可用,在此基础上添加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C:
先到micrium官网下载你的单片机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