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烟雾检测,报警系统程序已完成调试,仅供参考

楼主(2022-06-14):
STM32,烟雾检测,报警系统,程序已完成调试,可以直接使用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M32_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TIM_HandleTypeDef htim3;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下面定义按键部分
#define Key1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3)
#define Key2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4)
#define Key3 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5)

unsigned char Key1_flag=0;
unsigned char Key2_flag=0;
unsigned char Key3_flag=0;

unsigned char sec1=0;
unsigned char sec2=0;

//下面定义水泵,指示灯,蜂鸣器
#define SB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define SB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SET)

#define LED0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0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SET)

#define LED1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1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SET)

#define Beep_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define Beep_1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SET)
unsigned char beep1=0;

//下面定义一些变量,用作烟雾
unsigned char YW_H=0;
unsigned char YW=0;

//下面定义关于显示
unsigned char State=0;
unsigned char s0=0;

//下面定义关于存储的
unsigned char memory_flag=1;

//下面定义关于AD检测的
unsigned int adcBuf[5];
unsigned char Read_ADC;

//下面定义关于定时器的
unsigned int Time3_ms=0;

//下面定义关于温度部分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1;
int DS18B20_Temp=0;
int DS18B20_Temp_flsh=0;      //出现一种情况,水泵工作的时候,18B20会重启一次,杨说,不让突变,突变数据不刷新
unsigned char DS18B20_Temp_H=0;
unsigned char DS18B20_Temp_flag=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Write_flsh_byte(uint32_t EEPROM_ADD,uint32_t EEPROM_Data)
{
    //1、解锁FLASH
    HAL_FLASH_Unlock();
    //2、擦除FLASH
    //初始化FLASH_EraseInitTypeDef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
    f.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f.PageAddress = EEPROM_ADD;
    f.NbPages = 1;
    //设置PageError
    uint32_t PageError = 0;
    //调用擦除函数
    HAL_FLASHEx_Erase(&f, &PageError);
    //3、对FLASH烧写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EEPROM_ADD, EEPROM_Data);
    //4、锁住FLASH
    HAL_FLASH_Lock();
}

//FLASH读取数据测试
uint32_t readFlash(uint32_t EEPROM_ADD)
{
  uint32_t temp = *(__IO uint32_t*)(EEPROM_ADD);
  return temp;
}

void memory()
{
  if(memory_flag==1)
        {
          memory_flag=0;
    Write_flsh_byte(0x0800F000,YW_H);
                Write_flsh_byte(0x0800E000,DS18B20_Temp_H);
        }
}

void read_memory()
{
  YW_H=readFlash(0x0800F000);
        DS18B20_Temp_H=readFlash(0x0800E000);
        if(YW_H>100) YW_H=20;
  if(DS18B20_Temp_H>100) YW_H=30;

}
void Key_Dispose()  //按键处理函数
{
  if(!Key1)
         {
                 if(Key1_flag)
                 {
                   Key1_flag=0;
                   State=(State+1)%3;
                 }
         }
         else Key1_flag=1;

        if(!Key2)
         {
                 if(Key2_flag||sec1==0)
                 {
                   Key2_flag=0;
                         switch(State)
                         {
                           case 1:  if(DS18B20_Temp_H<100) DS18B20_Temp_H++;    break;
                                 case 2:  if(YW_H<100) YW_H++;    break;
                         }
                 }
         }
         else
          {
            if(Key2_flag==0)
                  {
                          Key2_flag=1;
                          memory_flag=1;
                  }
                 sec1=2;
          }

  if(!Key3)
         {
                 if(Key3_flag||sec2==0)
                 {
                   Key3_flag=0;
                         switch(State)
                         {
                           case 1:  if(DS18B20_Temp_H>0) DS18B20_Temp_H-- ;   break;
                                 case 2:  if(YW_H>0)           YW_H--;             break;
                         }
                 }
         }
         else
          {
            if(Key3_flag==0)
                 {
                          Key3_flag=1;
                          memory_flag=1;
                 }
                 sec2=2;
          }
}

void Display()
{

        if(State==0)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Temp:");
                LCD1602_write(1,0x30+DS18B20_Temp/100%10);
                LCD1602_write(1,0x30+DS18B20_Temp/10%1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LCD1602_write(1,0x30+DS18B20_Temp%10);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Smoke:");
                LCD1602_write(1,0x30+YW/100%10);
                LCD1602_write(1,0x30+YW/10%10);
                LCD1602_write(1,0x30+YW%1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

        }
        else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Temp_H:");
                        if(State==1&&s0==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
                        else
                        {
                                if(DS18B20_Temp_H>99) LCD1602_write(1,0x30+DS18B20_Temp_H/10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
                                LCD1602_write(1,0x30+DS18B20_Temp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DS18B20_Temp_H%10);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        ");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Smoke_H:");
                        if(State==2&&s0==0)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
                        else
                        {
                                if(YW_H>99) LCD1602_write(1,0x30+YW_H/100%10);
                                else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
                                LCD1602_write(1,0x30+YW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YW_H%10);
                        }
                        LCD16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       ");
        }
}
void Get_ADC()
{
        if(Read_ADC==1)
        {
          Read_ADC=0;
                HAL_ADC_Start(&hadc1); //启动Ad检测,  MQ-2,能将检测到的烟雾量化成  0-5V电压数据输出,这里最终转化成百分比输出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0xffff); //等待检测结束
//        YW=(HAL_ADC_GetValue(&hadc1))/124;  //--->这一句是测试,看从AD值到电压数据对不对,结果是正确的,结果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电压数据
//  就目前电路来说,节点电压理论最高 2.5V,所以最大AD值应该是         3102.272727272728,所以将 AD值 0 到        3102.272727272728 量化为 0-100   计算得到系数为------> 31.02272727272728
                YW=(HAL_ADC_GetValue(&hadc1))/31.02272727272728; //AD值除以系数,量化成 0 - 100数据
                if(YW>=100) YW=100;   //不可能会出现大于100,除非节点电压大于2.5 ,但是还是过滤一下
                HAL_ADC_Stop(&hadc1); //结束AD检测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htim3)
      {
        Time3_ms++;
                                if(Time3_ms % 50 == 0)
                                {
                                  Key_Dispose();
                                }
                                if(Time3_ms %200 == 0)
                                {
                                  s0=s0^0x01;   //取反
                                        if(beep1==1)
                                        {
                                          GPIOB->ODR ^= GPIO_PIN_0;
                                        }
                                        else Beep_0;
                                }
                                if(Time3_ms%1000==0)
                                {

                                        if(sec1!=0) sec1--;
                                        if(sec2!=0) sec2--;
                                        Read_ADC=1;

                                }
                                if(Time3_ms>2000)
                                {
                                                  Time3_ms=0;
                                        Read_DS18B20=1;
                                }

      }
}

void Police()
{
  if((DS18B20_Temp>=DS18B20_Temp_H*10)||(YW>=YW_H))        beep1=1;
        else beep1=0;

        if(DS18B20_Temp>DS18B20_Temp_H*10)LED0_0;
        else LED0_1;

        if(YW>=YW_H)LED1_0;
        else        LED1_1;

  if((DS18B20_Temp>=DS18B20_Temp_H*10)&&(YW>=YW_H))        SB_1;
        else SB_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nt Temp_Error=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LCD1602_cls();
        read_memory();
        Get_ADC();
        do
        {
          DS18B20_Temp=DS18B20_Get_Temp();
        }while(DS18B20_Temp==85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Display();
                memory();
                Get_ADC();
    Police();

                if(Read_DS18B20==1)
                {
                  Read_DS18B20=0;
      Temp_Error= DS18B20_Get_Temp();
                        if(Temp_Error!=850)
                        {
                           DS18B20_Temp=Temp_Error;
                        }
                }

//                if(Read_DS18B20==1)
//                {
//                        Read_DS18B20=0;
//                        if(DS18B20_Temp_flag==1)
//                        {
//                          DS18B20_Temp_flag=0;
//                                DS18B20_Temp_flsh =DS18B20_Get_Temp();
//                        }
//                        else
//                        {
//                                DS18B20_Temp_flag=1;
//                          if(DS18B20_Temp_flsh>=DS18B20_Get_Temp())
//                                {
//                                          if(DS18B20_Temp_flsh-DS18B20_Get_Temp()<100)  DS18B20_Temp=DS18B20_Get_Temp();
//
//                                }
//                                else
//                                {
//                                  if(DS18B20_Get_Temp()-DS18B20_Temp_flsh<100)    DS18B20_Temp=DS18B20_Get_Temp();
//                                }
//                        }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AD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9;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TIM3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63;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1000;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3)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3,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B0 PB10 PB11 PB1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B13 PB14 PB1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如果展示一些文字和图片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