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PCB这么走线行不行?有啥隐患吗?

楼主(2022-06-14):
我突然感觉自己不太适合画板子,,,软件不熟练不习惯快捷键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有强迫症,总喜欢把元件排列的整整齐齐的,,,,还不喜欢走斜线,,,纠结,,效率太慢,,一个简单的板子能画一天,,
如图,各位前辈,我这么走线行不行?有啥隐患吗?

网友A:
摔断线的风险大一些

网友B:
局部图看不出什么隐患,但点用空间是肯定的

网友C:
这样可以把板子拉大点 还有你这个是单层的还是双层的 要是双层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既然那么大空间,你就老实的走嘛

网友E:
满足这个强迫症可以有个前提:排版合理,,一个好的排版可以走线非常漂亮。就单单这几个原件来说,最上面两个是可以放近一点的就可以尽量满足走直线。

网友F:
一,这个走线太细了,从焊盘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来
二,既然你有强迫症,那是不是应该连接的这三个电容可以并排放成一排呢?这样的话,一条线就连好了
三,你这四个元件是可以并成一排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两个横的两个竖的

网友G:
我经常这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