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51单片机+74HC138和74HC595驱动,构成16*64的点阵显示屏,可以移动暂停

楼主(2022-06-14):
如题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9-09):
先学会自己做框架图 然后按框架写程序

网友B:
首先,你需要明白点阵显示的基本原理,动态扫描,与数码管有些类似。例如共阴级点阵,点亮时,用138输出低电平控制位选,然后595输出字符数据,在某一刻就可以点亮一行,以此类推可以点亮整个点阵。
关于595的使用,可以直接编程控制输出并行数据;也可以用单片机串口的同步移位寄存器模式,直接发送串行数据给595,这样比较简单方便。
先自己点亮16x16的点阵,然后在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