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输入一直显示错误,搞了半天也没发现错误,有谁能指导我找找吗?谢谢了

楼主(2022-06-14):
求助

网友A:
都说了,你把输入的密码和储存的密码打印出来就一清二楚了

刚才仿了一下
把EEProm有关的代码注释掉就正常了
应该I2C部分的代码有问题
引致密码读写不正常

把I2C部分的代码修改了就好了

改好的i2c.c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你把输入的密码和储存的密码打印出来就一清二楚了

刚才仿了一下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

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你把输入的密码和储存的密码打印出来就一清二楚了

刚才仿了一下

我把储存的密码打印出来了是三个/,也按你的改了,也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你把输入的密码和储存的密码打印出来就一清二楚了

刚才仿了一下

怎么改了还是错误啊

网友C:
第一,不要相信仿真,第二,打印数据是错误的就从打印之前的程序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