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电路图应该没毛病 为啥报错涅?是排针没设置吗? 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2022-06-14):
(图片)

网友A:
他意思是你的VCC网络只有一端,这个报错可以在工程设置里改成警告

网友B: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封装问题,仔细看看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是否匹配。

网友C:
不用理会,只是提醒插头连接没有去向。

网友D:
你把U1的输入脚改为“Passive”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E:
U1在图里没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理会,只是提醒插头连接没有去向。

不管他没法编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在图里没看到呀,,

就是那个三角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1在图里没看到呀,,

U1A、U1B。。。。这些你都没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