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按键自锁电路

楼主:
如下图,此图是网上找的轻触按键自锁电路;照图上的器件搭了一个模拟,貌似不能用。有没有大神看看是什么原因?我的Q1,Q2用的是N,P的mos管,没有用三极管

网友A(2022-06-15):
是导通不了吗

网友B:
个人见解,Q2可用NMOS直接替换;
                Q1更换的时候注意一下管脚;

大概的原理,
初始状态,Q2不导通,Q1不导通;
开关闭合时,Q2导通,Q1导通,此时松开按键后Q2的栅极通过R1、R4、R6进行分压后的电压持续导通,Q1持续导通,进而达到“开后自锁”的目的。
再次闭合开关,要保证R1、R2、R4、R5、R6进行分压后的电压达不到,Q2的开启阈值(Vgs(th)),进而达到“关后自锁”的目的。

不行,编不下去了....

网友C:
电路结构是对的,但仅有正确的电路,元件参数选择不当,还是不能实现按键自锁功能。
R1 R2 R4 R5 R6这几个元件参数要精心选择,以达到高压按键通电、低压按键不通电、高压不按键自锁、低压不按键断电等功能。

网友D:
好像只能开,不能关

网友E:
这种电路,用MOS替换,大部分情况是可以的,但需要修改G极的电阻阻值,以符合开启电压条件

网友F:
是不能控制自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Q2可用NMOS直接替换;
                Q1更换的时候注意一下管脚;

谢谢大师解答,这个从原理上看貌似可行,实际却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路结构是对的,但仅有正确的电路,元件参数选择不当,还是不能实现按键自锁功能。
R1 R2 R4 R5 R6这几个 ...

谢谢大师解答,可否请帮忙算一下这几颗电阻的参数给个参考

网友G:
CD4013,SOP14,双D触发器,xB上不到0.2元一只。或74LVC1G79GW单D触发器,SOT23-5,0.5元左右。
省去调这么多阻容器件的参数。

个人一直奉行“电路简单”的原则,多个器件多故障!
产品没有数10K以上的量,没必要省那3瓜2枣的成本。

网友H:
你这个电路就算能工作,关了 R2 R5一直在耗电,用电池的话不合适,不正常工作 首先你Vcc多大电压,用MOS管的话不能用于低电压电路,因为MOS的开启电压高,所以最好还是用三极管,三极管做的2V都能正常开关,我做的是三个三极管的电路,差不多的,我的充电台灯 收音机都改了,几年了一直在用,非常稳定

网友H:
照上面的参数就行了,Q2 Q3不能用MOS管,只有Q1能用mos,但Vcc电压也要高于5V,不用任何调试,如果用于高于12v电路,那把R3 R4修改为100K就可以了,不然影响开关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像只能开,不能关

能开也能关就是不能自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D4013,SOP14,双D触发器,xB上不到0.2元一只。或74LVC1G79GW单D触发器,SOT23-5,0.5元左右。
省去调这么 ...

用这些器件首先得加稳压模块,稳压模块看了一下静态功耗都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路就算能工作,关了 R2 R5一直在耗电,用电池的话不合适,不正常工作 首先你Vcc多大电压,用MOS管 ...

对的,就是用在电池电路中。不知道你弄得那个静态功耗大吗?方便把电路发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I:
同意10楼观点,自锁开关是最常见的开关,去网上搜索大部都是自锁开关,直接用不好吗?非要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使用单片机,自锁就是几行代码的事。

网友J:
百度一下双稳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