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工具正常但Isp检测不到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22-06-15):
一直显示继续检测

一直显示继续检测
如图,通板子通电正常,但是检测不到单片机

网友A:
把最高波特率改成2400试试;
确定主板上STC的单片机没有电;

网友B:
先把程序下载到U8,再采用脱机下载目标芯片。

网友C:
让姚总出来解释

网友D:
1.型号对不上,包括后缀
2.发送和接收的接反
3.单片机烧了

网友E:
要关闭板子电源再打开

网友F:
你可以尝试抓一下ISP的通讯
识别过程中是需要重新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尝试抓一下ISP的通讯
识别过程中是需要重新上电的

好的 谢谢

网友G:
供电不足。你要自己给板子供电。有些板子耗电大U8没有足够电流就不行了,你观察是否会出现串口号哪里瞬间掉线,如果是这样就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H:
应该是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