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思路 单片机控制单个可逆直流电机调速系统

楼主(2022-06-15):
使用Keil编程软件,Protues 仿真软件,设计基于51系列单片机控制单个可逆直流电机调速系统

网友A:
可逆直流电机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逆直流电机是什么东东?

可以正反转

网友B:
将一只定时器进行中断,比如10mS中断一次,每中断一次,变量N累加一次,N从0累加到10时,清零。设一变量M,比如M=6,当N小于或者等于M时,电机得电旋转,当N大于M,电机断电停转。另外设一标志,当按下时取反一次。这标志控制一桥式驱动电路,让电机正转或者反转。

网友C:
直流电机比较简单,可以用驱动芯片,也可以自己搭电路。PWM调速,单片机控制换向来控制正反转(H桥之类的)。看你的电机,和单片机共电源的话,两个I/O口接上图腾柱就行

网友A:
H桥。PWM调速搞定。

网友A:
简单点搞个L9110S 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D:
直接上驱动芯片啊,CAB单片机有直流电机开发板改改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