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TFT1.44液晶显示万年历(含农历+温度)完整源代码

楼主(2022-06-15):
TFT1.44液晶显示万年
可按键调时,调节时被选中的项显示蓝色底色,星期是自动计算的,不用调节;DS1302加备用电池,掉电继续走时
MCU=STC12C5A60S2
接线说明:
sbit LCD_SCL        =P1^7;//接模块CLK引脚,接裸屏Pin9_SCL
sbit LCD_SDA        =P1^5;//接模块DIN/MOSI引脚,接裸屏Pin8_SDA
sbit LCD_DC      =P3^6;//接模块D/C引脚,接裸屏Pin7_A0  RS
sbit LCD_CS      =P3^7;//接模块CE引脚,接裸屏Pin12_CS
sbit LCD_RST        =P3^4;//接模块RST引脚,接裸屏Pin6_RES
//---------------------------End of液晶屏接线---------------------------------//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接到P10上用杜邦线
sbit TIO   = P1^1;//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 P1^2;//使能端,接到P12上

sbit DS18B20_IO = P2^2;  //DS18B20通信引脚

sbit key1=P3^3;//调时选项键
sbit key2=P3^1;//加键
sbit key3=P3^2;//减键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TFT144_ST7735.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nongli.h"

//bit debug_flag = 0; //debug mode = 1, uart printf enable
bit timer_flag_250ms = 0; //250ms定时触发标志位
bit timer_flag_1s = 0;    //1s定时触发标志位
bit timer_flag_2s = 0;    //2s定时触发标志位
bit timer_flag_5s = 0;    //5s定时触发标志位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bit lock1,lock2,lock3;
uint8 cont1,cont2,cont3,set_num;
uint8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int8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void ReadAndShowRtc();
void ReadAndShowTemperature(int8 comp);

/////////////////////////////////////
void LCD_Show_Format()        //固定显示内容
{
        Display_Pure_Color(COLOR_BLACK);//背景色
//        Display_Pure_Color(COLOR_LIGHT_BLUE); //背景色

        // YYYY-MM-DD
        Display_Digit_12x16(4+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2
        Display_Digit_12x16(4+1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0
//        Display_Digit_12x16(4+2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2
//        Display_Digit_12x16(4+3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2
        Display_Digit_12x16(4+4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        //-
//        Display_Digit_12x16(4+6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0
//        Display_Digit_12x16(4+7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        //6
        Display_Digit_12x16(4+8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        //-
//        Display_Digit_12x16(4+9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0
//        Display_Digit_12x16(4+10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8);        //8

        // 星期三
        Display_HZ_16x16(0,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星
        Display_HZ_16x16(1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        //期
//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        //三

        // HH:MI:SS
//        Display_Digit_24x48(0,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1);
//        Display_Digit_24x48(24,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2);
        Display_Digit_24x48(48,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10);//冒号
//        Display_Digit_24x48(72,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2);
//        Display_Digit_24x48(96,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1);

        // 25.0℃

//        Display_Digit_12x24(0,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2);        //2
//        Display_Digit_12x24(12,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5);        //5
        Display_Digit_12x24(24,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12);        //.
//        Display_Digit_12x24(36,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0);        //0
        Display_Digit_16x24(48,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13);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uchar minute,hour,day,month,year;

        year=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nian));
        month=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yue));
        day=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ri));
        hour=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shi));
        minute=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fen));

        if(key1)
        {
                lock1=0;
                cont1=0;
        }
        else if(lock1==0)
        {
                cont1++;
                if(cont1>10)
                {
                        cont1=0;
                        lock1=1;
                        set_num++;
                        if(set_num==1)
                        {
                                write_1302(0x8e, 0x00);  //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
                                write_1302(write_miao,0x80); //写秒80,时钟停止走时;
                        }
                        if(set_num==6)                                                   //调时完毕,时钟启动
                        {
                                set_num=0;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写秒0,时钟启动走时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if(key2)
        {
                lock2=0;
                cont2=0;
        }
        else if(lock2==0) //短按 加
        {
                cont2++;
                if(cont2>10)
                {
                        cont2=0;
                        lock2=1;
                        switch(set_num)
                        {

                                case 1: year++;
                                                if(year==99)
                                                        year=21;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break;
                                case 2: month++;
                                                if(month==13)
                                                        month=1;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break;
                                                                  //公历闰年遵循的规律为: 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case 3: day++;          //if((year % 400 == 0)||(year % 4 == 0)&&(year % 100 != 0))闰年的计算方法
                                                if((month==2&&year%4!=0)&&day>28) day=1;//平年2月28天
                                                if((month==2&&year%4==0)&&day>29) day=1;//闰年2月29天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31)day=1;//31天的月份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30 )day=1;//30天的月份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break;
                                case 4: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break;
                                case 5: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break;

                        }
                }
        }
        else if(cont2<100)        //长按 连加
        {
                cont2++;
                if(cont2==100)
                {
                        cont2=70;
                        switch(set_num)
                        {
                                case 1: year++;
                                                if(year==99)
                                                        year=21;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break;
                                case 2: month++;
                                                if(month==13)
                                                        month=1;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break;
                                case 3: day++;
                                                if((month==2&&year%4!=0)&&day>28) day=1;//平年2月28天
                                                if((month==2&&year%4==0)&&day>29) day=1;//闰年2月29天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31)day=1;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30 )day=1;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break;
                                case 4: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break;
                                case 5: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break;
                        }

                }

        }
    ///////////////////////////////
        if(key3)
        {
                lock3=0;
                cont3=0;
        }
        else if(lock3==0)//短按 减
        {
                cont3++;
                if(cont3>10)
                {
                        cont3=0;
                        lock3=1;
                        switch(set_num)
                        {
                                case 1: year--;
                                                if(year==21)
                                                        year=99;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break;
                                case 2: month--;
                                                if(month==0)
                                                        month=12;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break;
                                case 3: day--;
                                                if((month==2&&year%4!=0)&&day==0) day=28;//平年2月28天
                                                if((month==2&&year%4==0)&&day==0) day=29;//闰年2月29天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0)day=31;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0 )day=30;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break;
                                case 4: hour--;
                                                if(hour==255)
                                                        hour=23;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break;
                                case 5: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break;

                        }
                }
        }
        else if(cont3<100)        //长按 连减
        {
                cont3++;
                if(cont3==100)
                {
                        cont3=70;
                        switch(set_num)
                        {
                                case 1: year--;
                                                if(year==21)
                                                        year=99;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break;
                                case 2: month--;
                                                if(month==0)
                                                        month=12;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break;
                                case 3: day--;
                                                if((month==2&&year%4!=0)&&day==0) day=28;//平年2月28天
                                                if((month==2&&year%4==0)&&day==0) day=29;//闰年2月29天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0)day=31;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0 )day=30;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break;
                                case 4: hour--;
                                                if(hour==255)
                                                        hour=23;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break;
                                case 5: minute--;
                                                if(minute==255)
                                                        minute=59;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break;
                        }
                }
        }
}

/////////////////////////
/*显示农历日期---------------------------------------------------------------*/
void displaynl(void)
{
        nian=read_1302(read_nian);
        yue=read_1302(read_yue);
        ri=read_1302(read_ri);

        Conversion(0,nian,yue,ri);        //公历转农历
        if (month_moon==1)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5);}//正
        if (month_moon==2)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        //二
        if (month_moon==3)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        //三
        if (month_moon==4)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        //四
        if (month_moon==5)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        //五
        if (month_moon==6)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        //六
        if (month_moon==7)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        //七
        if (month_moon==8)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if (month_moon==9)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if (month_moon==10){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if (month_moon==11){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3);}//冬
        if (month_moon==12){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4);}//腊
                        Display_HZ_16x16(80,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6);        //显示“月”字

        if (day_moon==1)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一
        }

        if (day_moon==2)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if (day_moon==3)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if (day_moon==4)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四
        }
        if (day_moon==5)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五
        }
        if (day_moon==6)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六
        }
        if (day_moon==7)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七
        }
        if (day_moon==8)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if (day_moon==9)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if (day_moon==10)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if (day_moon==11)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一
        }
        if (day_moon==12)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if (day_moon==13)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if (day_moon==14)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四
        }
        if (day_moon==15)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五
        }
        if (day_moon==16)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六
        }
        if (day_moon==17)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七
        }
        if (day_moon==18)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if (day_moon==19)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if (day_moon==20)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if (day_moon==21)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一
        }
        if (day_moon==22)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if (day_moon==23)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if (day_moon==24)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四
        }
        if (day_moon==25)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五
        }
        if (day_moon==26)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六
        }
        if (day_moon==27)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七
        }
        if (day_moon==28)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if (day_moon==29)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if (day_moon==30)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

////////////////////////////

void displayxq(void) //显示星期
{

        unsigned char sel,dd,mo,yy;

        dd = read_1302(read_ri);//日
        mo = read_1302(read_yue);//月
        yy = read_1302(read_nian);//年
        Conver_week(0,yy,mo,dd);//调用公历换算星期子函数
    sel=week;//week是公历转换星期子函数的运行结果,结果为0-6,0是星期日
        if(sel==0)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8);}        //0=星期日
          if(sel==6)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    //
          if(sel==5)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   //
          if(sel==4)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    //
        if(sel==3)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    //
          if(sel==2)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    //
          if(sel==1)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星期一
}

/////////////////////////
void main()
{
    int8 slen = 0;
        uint8 pdata uart_cmd_buf[64] = {0};

        DS18B20_Start();
        Timer0Init();        //T0定时10ms
    DS1302_Init();        //初始化RTC时钟
/*
#ifdef MCU_STC12
        //P3.2 set as push-pull output mode, for LCD backlight
        P3M1 &= ~(1<<2);
        P3M0 |=  (1<<2);
#endif */

        SPI_Init();
        LCD_Init();
        delay_ms(500);
        LCD_Show_Format();

    while(1)
    {
        if (timer_flag_250ms)  //每250ms读取一次时间
        {
                        ReadAndShowRtc();
                        displaynl();
                        displayxq();
            timer_flag_250ms = 0;
        }
        if (timer_flag_5s)  //每隔5s执行以下分支
        {
                        ReadAndShowTemperature(-5);

            timer_flag_5s = 0;
                }
    }
}

void ReadAndShowRtc() //读rtc并显示
{

        read_rtc();
        if(set_num==1)
        {
                Display_Digit_12x16(4+2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nian/10);
                Display_Digit_12x16(4+3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nian%10);
        }
        else
        {
                Display_Digit_12x16(4+2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nian/10);
                Display_Digit_12x16(4+3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nian%10);
        }

        if(set_num==2)
        {
                Display_Digit_12x16(4+6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yue/10);
                Display_Digit_12x16(4+7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yue%10);
        }
        else
        {
                Display_Digit_12x16(4+6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yue/10);
                Display_Digit_12x16(4+7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yue%10);
        }

        if(set_num==3)
        {

                Display_Digit_12x16(4+9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ri/10);
                Display_Digit_12x16(4+10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ri%10);
        }
        else
        {
                Display_Digit_12x16(4+9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ri/10);
                Display_Digit_12x16(4+10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ri%10);

        }

        if(set_num==4)
        {

                Display_Digit_24x48(0,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shi /10);
                Display_Digit_24x48(24,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shi %10);
        }
        else
        {
                Display_Digit_24x48(0,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shi /10);
                Display_Digit_24x48(24,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shi %10);

        }

        if(set_num==5)
        {

                Display_Digit_24x48(72,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fen /10);
                Display_Digit_24x48(96,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fen %10);
        }
        else
        {
                Display_Digit_24x48(72,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fen /10);
                Display_Digit_24x48(96,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fen %10);
        }

        Display_Digit_12x24(100,100, COLOR_RED, COLOR_BLACK, miao /10);        //        秒
        Display_Digit_12x24(100+12,100, COLOR_RED, COLOR_BLACK, miao %10);        //秒
                                                                        // 字颜色         底色
}

void ReadAndShowTemperature(int8 comp)
{
        int8 slen = 0, n = 0;
        static uint8 pdata sbuf[5+1] = {' ', ' ', ' ', '.', ' ', 0};
        uint16 tmp_n = 0;

        // DS18B20的小数位四舍五入显示结果速查表,4bit=索引取值范围 0 - 15
        uint8 code dect_lookup_tab[] = {0, 1, 1, 2, 3, 3, 4, 4, 5, 6, 6, 7, 8, 8, 9, 9};

        if(DS18B20_Get_Temperature(&ds18b20_temp_r, &ds18b20_temp_sign_r))
        {
                //ds18b20_temp_r = ds18b20_temp_r * 10 * 0.0625 + 0.5;

                if(ds18b20_temp_r != ds18b20_temp_s || ds18b20_temp_sign_r != ds18b20_temp_sign_s)
                {
                        int8 intT = ds18b20_temp_r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int8 decT = ds18b20_temp_r & 0x0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DS18B20的小数位一共4bit,乘以0.625(也就是10/16)后对0.5作四舍五入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数值

//                        if(1 == debug_flag) printf(">raw:intT.decT = (%c)%bd.%bd\r\n", ds18b20_temp_sign_r > 0 ? '+' : '-', intT, dect_lookup_tab[decT]);

                        //针对个体DS18B20模块,进行温度补偿处理,减少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误差
                        tmp_n = 10 * intT + dect_lookup_tab[decT];
                        tmp_n += (ds18b20_temp_sign_r > 0 ? comp : -comp);
                        intT  = tmp_n / 10;
                        decT  = tmp_n % 10;

                        // 在液晶屏上显示温度
                        if(ds18b20_temp_sign_r >= 0 && ' ' != sbuf[0])
                        {
                                sbuf[0] = ' ';
                                Display_Digit_12x24(22+0,  100, COLOR_BLACK, COLOR_BLACK, 10);
                        }
                        else if(ds18b20_temp_sign_r < 0 && '-' != sbuf[0])
                        {
                                sbuf[0] = '-';
                                Display_Digit_12x24(22+0,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10);
                        }

                        n = intT / 10;
                        if('0' + n != sbuf[1])
                        {
                                sbuf[1] = '0' + n;
                                Display_Digit_12x24(0,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n);
                        }

                        n = intT % 10;
                        if('0' + n != sbuf[2])
                        {
                                sbuf[2] = '0' + n;
                                Display_Digit_12x24(12,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n);
                        }

                        n = decT;
                        if('0' + n != sbuf[4])
                        {
                                sbuf[4] = '0' + n;
                                Display_Digit_12x24(36,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n);
                        }

                        ds18b20_temp_s = ds18b20_temp_r;
                        ds18b20_temp_sign_s = ds18b20_temp_sign_r;
                }
        }

        DS18B20_Start(); //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0RH = 0xDC;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T0RL = 0x0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TH0 = T0RH;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T0RL;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使能T0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实现系统定时处理 */
void Timer0_Interrupt_Service()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pdata tmr1s = 0;
    static uint8 pdata tmr2s = 0;
    static uint8 pdata tmr5s = 0;
    static uint8 pdata tmr25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250ms++;  //定时250ms
    if (tmr250ms >= 250/TIMER0_SLICE_MS)
    {
        tmr250ms = 0;
        timer_flag_250ms = 1;
        tmr1s++;  //定时1s
        if (tmr1s >= 4)
        {
            tmr1s = 0;
            timer_flag_1s = 1;
                        tmr2s++;  //定时2s
                        tmr5s++;  //定时5s
        }
        if (tmr2s >= 2)
        {
            tmr2s = 0;
            timer_flag_2s = 1;
        }
        if (tmr5s >= 5)
        {
            tmr5s = 0;
            timer_flag_5s = 1;
        }
    }
        keyscan();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