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B单片机完整的开发流程

楼主(2022-06-15):
`C20S023`全新概念高集成单片机,`C20S系列`单片机成本低,小于0.4RMB且性能稳定。使用简单,不需要看繁琐的手册,不需要记指令的`国产单片机`,立即能上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另外`C20S023全系MCU`配备数千个现成模板免费套用,省去认证过程,提高产品上市速度。

- 电压:`2.2V`到`5.5V`适合单电池低压工作环境
- 封装:`SOP`16封装,16脚14`IO`口
- `EEPROM`:128 Bytes
- `RAM`:128 Bytes
- `ROM`:2K FLASH
- 技术:`ADC`+`PWM`

注:`C20S系列`芯片适合需要调速电机,驱动全彩`LED`等,模拟数据采集等高端应用。
- 创新的`8BIT`架构、极简开发、超低成本、超轻应用
- 全系标配`EEPROM`、`10BIT`、`ADC`
- 多通道`PWM`超宽工作电压
- 内部集成`晶振`及`滤波电容`,可以省掉`100nf`的电容
- 健全的开发协议,方便定制专属的`ASIC`,确保产品不易被复制
- 现成`模板方案库`,实现`零代码`开发
一.准备工具:
CAB单片机开发板-1个
CAB仿真烧录器-1个
二.开发流程第一步:打开IDE

第二步:打开C源码(有送demo)

第三步:按需求修改参数

第四步:编译

第五步:打开烧录软件,选择单片机型号

第六步:烧录器链接电脑和开发板

第七步:点击烧录

CAB单片机开发流程(桃:国产单片机集成商城)

网友A(2022-08-04):
连芯片资料都下载不到一份肯定是拿别人的改头换面的吧?是英锐恩的吧!

网友B:
国产单片机为啥编译器是英文的????????????

楼主(2022-12-08):
引用 网友A:
连芯片资料都下载不到一份肯定是拿别人的改头换面的吧?是英锐恩的吧!

网上能搜到哦CAB单片机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单片机为啥编译器是英文的????????????

插件对中文支持不好,有时会报错

楼主:
CAB单片机datasheet数据手册

C10S010系列

网友C:
创新的`8BIT`架构  ??? 神奇!

网友D:
PA,?STM8的内核?

网友E:
demo code 发出来!

网友C:
从引脚布局,和指令数,更像是 彷PIC,,,小tw做这类的好多

网友F:
楼上的说的没错,感觉就是仿PIC的。

网友G:
应该是仿PIC的

网友C:
看引脚,看指令,就是彷pic类的套了个壳,优点是flash。价格贵了n多。要拼价格的去看: 应广、九齐、的otp

网友H:
换个马甲,这不是那啥辉芒的么

网友I:
芯片手册和辉芒微相似99%

网友J(2023-02-22):
开发环境影子都没有看见,让人用牙齿还是手指头抠程序么

网友K:
单片机的资料有吗?

网友L(2023-08-19):
引用 楼主:
网上能搜到哦CAB单片机datasheet

这芯片数据手册  竟然还不是免费的?  我天 这谁家的芯片啊, 资料也太不好找了吧

网友M:
看了下,确认是辉芒的。但这家公司提供例程,开发板,烧录器也便宜,样板也便宜,例程有注释。辉芒的售后支持对于散户来说都找不到人的,有问题还是问的粤原点的。。。无语。。。粤原点也是拿辉芒的料打自己丝印卖的。。。辉芒官方的技术支持啊等于没有

网友N:
能否给个电磁炉的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