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来打扰前辈们了 单片机三极管红外发射电路,电阻怎么算出来的?怎么加大电流?

楼主(2022-06-15):
万用表,一个简单的红外发射电路,单片机2.7-5.0V。本来是3节5号电池串联,4.5V实际测量3.9V,实际测量电流0.26mA。呃R=UI,3.9V*0.00026A=0.001014,这个结果是多少电阻呢?

390R这个电阻前后都是0.26mA,红外发射LED后面的电流是0.16mA,这两个电流是不是有点小?激发红外二极管我也没看到这个电流变化,,是不是我万用表用的不对?测得直流mA啊,,

我想把供电换成2节5号电池,实测电流只有0.13mA,我想把这个电流增加到0.26mA,在电压不便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好像需要从高中物理开始看一下,,,
各位前辈见笑了,感谢前辈们的指点!

网友A:
电流太小了,红外发射管电流峰值应该在1A左右。

网友B:
R=U/I   U=I*R
R1和R2都太大了,所以红外二极管的电流很小

网友C: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所以 单片机输出高电压时 三极管一定是饱和状态,这样的话 你可以先暂时把三极管看成短路,就很容易计算出 红外发射电流和电阻关系了,因为红外管电压降是一定的

网友D:
假设IR的工作电流是20mA,工作电压2.8V,那么,R1~=(VCC-2.8-0.7)/0.02

网友E:
VCC=电源电压
VF=红外二极管正向压降
VCE(sat)=S8050饱和压降
R=(VCC-VF-VCE(sat))/0.026
R=(3-1.2-0.6)/0.026=46.15384615384615
按电阻规格就近选择47Ω

网友F:
R1 =10欧姆,R2 =300欧姆  使用中基本都这样

网友G:
你基本的欧姆、电流、电压算法都错了!“R=UI,3.9V*0.00026A=0.001014”  R是这样算?建议看看几处书籍,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CC=电源电压
VF=红外二极管正向压降
VCE(sat)=S8050饱和压降

0.26mA怎么就成了0.026A了呢?他这本身就是阻值选大了,测出来的工作电流太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26mA怎么就成了0.026A了呢?他这本身就是阻值选大了,测出来的工作电流太小

红外发射管用26mA是大了些,但0.26mA的电流能有什么作用?光耦内部的红外管近距离使用也大于1mA。

网友H:
R=UI,3.9V*0.00026A=0.001014,这是错误的。R=V/I,I=V/R。另外,你要考虑红外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H:
测量Q10的CE极压降,如果大于0.2V,就减少R2的阻值。如果Q10的CE压降已经小于0.2V了,就减小R1的阻值。

网友I:
R1 = (5-Vce-Vled)/Iled
R2 = R1*Q10HFE

Vce = 0.6
Vled = 2.5
Iled = 60mA
R1 = (5-0.6-2.5)/0.06 = 31.67

R1 = 30
Q10HFE = 200
R2 = 30 * 200 = 6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红外发射管用26mA是大了些,但0.26mA的电流能有什么作用?光耦内部的红外管近距离使用也大于1mA。

你还是没有明白,没人说用的是26mA,这个应该是楼主搭的电路,但是阻值选太大了,造成实测电流太小,不是设计电流值为0.26mA。

网友J:
这个……3.9V*0.00026A=0.001014,这个错得离谱了,你还是拿计算器按一下吧。
要驱动红外发射很简单,你查一下这颗灯的规格书,看额定电流是多少,我假设是20mA,
测一下这时的电压是多少,红外灯可能是2V左右吧
这时,R1电阻大概等于:(3.9V-2V)/0.020A=95欧
换个95欧的电阻上去试试,看电流大了还是小了,再微调一下就好了。

另外,三极管基极电阻R2一般用100欧,最好加个10K下拉电阻。

网友K:
从这个电路上看,把三极管视为短路,红外二极管的压降约1.8V,按I=V/R计算,设电源5V情况下,R二端的压差是
5-1.8=3.2V则V/I=R,就是3.2/0.026约是123欧姆。(红外二极管的工作电流26mA才正常,0.26mA不够)因此取电阻值约120欧姆左右即可。

网友L:
是不是这么计算:电源U=3V,三极管饱和压降计0.7V,红外线二极管计1.6V/10ma,得R=(3-0.7-1.6)/10,R=70欧姆,R可取近似值1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