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电路输出接一LED灯,请问是否需要接电容?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2022-06-15):
我用的是STC单片机,以前未用过PWM功能,想了解一下。如图,PWM输出接一LED灯,请问是否需要接电容呢?如果要,电容的参数该怎么选择?

网友A:
电容是不需要的。但是似乎你的单片机驱动电流不太够用。

网友B:
不需要电容,需要接限流电阻,用开漏控制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电容,需要接限流电阻,用开漏控制LED。

如果只是为了控制LED亮度并且采用高电平驱动必须设置端口模式为推挽,必须串联不小于200欧限流电阻。无需接电容。

网友D:
加个三极管来驱动吧

网友E:
小功率指示灯级别的话给个10mA电流也够用了,大概串个300R电阻,PWM直接调,加电容也行,0.1-1uF之间。

网友F:
不需要加电容。
电容小点还没什么影响,大了会影响PWM波形,干脆不加。

网友G:
电容是可选的,但限流电阻是一定要有的,除非你单片机有电流控制寄存器

网友H(2023-05-18):
二级管上串一个200欧的电阻,然的负极 接pwm, 另一端接电源

网友I:
电容串联,不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J:
接电容会有问题的,IO口可能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