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没有DAC外设,可以用PWM模拟出DAC口吗?

楼主(2022-06-15):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可以啦!10多年前我就弄了个笑话,在STM32F103VE上面调好了软件,就打板量产了,实际上是STM32F103C8,没有DAC,还好用PWM把板子救活了。

网友B:
PWM + RC网络

网友C:
可以的,只是输出引脚要加滤波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10多年前我就弄了个笑话,在STM32F103VE上面调好了软件,就打板量产了,实际上是STM32F103C8, ...

高手啊  一般的程序员可能搞不定的   只能按部就班才能做项目。。。你有例程可以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只是输出引脚要加滤波器电路。

滤波器 要如何选型呢?输出的信号是2-100HZ  脉宽50-500us

楼主:
不能 用内部的时钟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