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两个开关控制分别发送两串从串口RS485发送,发三遍停止 求指导

楼主(2022-06-15):
字符串(1)39 C0 04 EA B7 58 59 00 00 01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88 13 E7 03 63 04 AE C7 05 19 26 0C 2D 0C F6 3C 44 CC 01 83 00 FC 38 00 67 50 10 00 20 20 20 20 00 00 50 00 00 05 00 00 00 00 00 46 B5 00 00 00 00 04 AE C7 00 B8
字符串(2)39 C0 04 20 B8 58 59 00 00 01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88 13 E7 03 63 04 AE C7 05 19 26 0C 2D 0C F6 3C 44 CC 01 83 00 C7 38 00 67 50 12 00 20 20 20 20 00 00 50 00 00 05 00 00 00 00 00 46 B5 00 00 00 00 04 AE C7 00 B6

我要通过两个开关控制分别发送两串。从串口485发送,发三遍停止。程序要怎么写。

单片机型号:STC12C5410AD
晶振22.1184M
串口波特率:9600
校验方式:无校验
数据位:  8
停止位:  2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向前
sbit S2=P1^1;  //向后
sbit LED1=P1^2;//向前指示灯
sbit LED2=P1^3;//向后指示灯
sbit LED3=P1^4;//发送数据指示灯
sbit RS485=P3^4; //MAX485收发控制0=发送,1=接收
sbit FM=P3^7; //蜂鸣器
unsigned int i;//MAX485定时器
unsigned int delay_FM;//蜂鸣器定时器
char table_s1[] = {0xEF, 0x09, 0x66, 0x03, 0x00, 0x00, 0x83};//向前数据组
char table_s2[] = {0xEF, 0x09, 0x73, 0x00, 0x01, 0x02, 0x96};//向后数据组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22.1184MHz
{
    FM = 0;  //蜂鸣器打开
    RS485=0; //MAX485处于接收状态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A;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EA = 1;
}
void uart_tx_byte(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_tx_string(uchar *P, uchar len)
{
    RS485=1;//有数据MAX处于发送
        LED3=RS485;        //数据发送指示灯
    while(len)
    {
        uart_tx_byte(*P);
        P++;
        len--;
    }
                for(i=0;i<100;i++);
    RS485=0;                         //MAX485处于接收状态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ay;
        if(S1==0 || S2==0)//有键按下
        {
            if(delay<0xFF)delay++;//消抖延时
            if(delay == 250)
            {
                if(S1==0)    //向前开关
                {
                    LED1=1;        //向前指示灯
                                        LED2=0;        //向后指示灯
                                        uart_tx_string(table_s1,7);
                }
                if(S2==0)   //向后开关
                {
                    LED2=1;
                                        LED1=0;
                                        uart_tx_string(table_s2,7);
                }

                FM=0;                    //蜂鸣器开器关
            }
        }
        else {
            delay = 0;
        }
        if(FM==0)
        {
            if(++delay_FM >40000)
            {
                FM=1; //蜂鸣器关闭
                delay_FM = 0;
            }
        }
    }
}

网友A:
uart_tx_string(&str1, 50);

网友B: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向前
sbit S2=P1^1;  //向后
sbit LED1=P1^2;//向前指示灯
sbit LED2=P1^3;//向后指示灯
sbit LED3=P1^4;//发送数据指示灯
sbit RS485=P3^4; //MAX485收发控制0=发送,1=接收
sbit FM=P3^7; //蜂鸣器
unsigned int i;//MAX485定时器
unsigned int delay_FM;//蜂鸣器定时器
char table_s1[] = {0xEF, 0x09, 0x66, 0x03, 0x00, 0x00, 0x83};//向前数据组
char table_s2[] = {0xEF, 0x09, 0x73, 0x00, 0x01, 0x02, 0x96};//向后数据组
char SendCnt = 0;//<<<<<<<<<<<<<<<<<<<<<<<<<<<<<<<<<<<<<<<<<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22.1184MHz
{
        FM = 0;  //蜂鸣器打开
        RS485=0; //MAX485处于接收状态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A;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EA = 1;
}
void uart_tx_byte(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_tx_string(uchar *P, uchar len)
{
        RS485=1;//有数据MAX处于发送
        LED3=RS485;        //数据发送指示灯
        while(len)
        {
                uart_tx_byte(*P);
                P++;
                len--;
        }
        for(i=0; i<100; i++);
        RS485=0;                         //MAX485处于接收状态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
                if(S1==0 || S2==0)//有键按下
                {
                        if(delay<0xFFFF)delay++;//消抖延时
                        if(delay == 2500)//250太短了<<<<<<<<<<<<<<<<<<<<<<<<<<<<<<<<<<<<<<<<<
                        {
                                if(S1==0)    //向前开关
                                {
                                        LED1=1;        //向前指示灯
                                        LED2=0;        //向后指示灯
                                        SendCnt = 3;//<<<<<<<<<<<<<<<<<<<<<<<<<<<<<<<<<<<<<<<<<
                                }
                                if(S2==0)   //向后开关
                                {
                                        LED2=1;
                                        LED1=0;
                                        SendCnt = 3;//<<<<<<<<<<<<<<<<<<<<<<<<<<<<<<<<<<<<<<<<<
                                }
                                FM=0;                    //蜂鸣器开器关
                        }
                }
                else
                {
                        delay = 0;
                }
                //<<<<<<<<<<<<<<<<<<<<<<<<<<<<<<<<<<<<<<<<<
                if(SendCnt>0)
                {
                        if(LED1)uart_tx_string(table_s1,7);
                        if(LED2)uart_tx_string(table_s2,7);
                        SendCnt--;
                }
                //<<<<<<<<<<<<<<<<<<<<<<<<<<<<<<<<<<<<<<<<<
                if(FM==0)
                {
                        if(++delay_FM >40000)
                        {
                                FM=1; //蜂鸣器关闭
                                delay_FM = 0;
                        }
                }
        }
}

网友C:
很简单的,只要你的意思表达清楚。

楼主:
老师你好,我没表达清楚,开关是一刀双切的开关,当打到向前时,开关一直是闭合的,只有打到向后才断开。所以我就想字符串仿佛发送3遍后停止发送,转为接受状态。
还有
char table_s2[] = {0xEF, 0x09, 0x73, 0x00, 0x01, 0x02, 0x96};//向后数据组
这字符串有50个,
  if(LED1)uart_tx_string(table_s1,7);
                        if(LED2)uart_tx_string(table_s2,7);
这里是不是7 要改50
还有就是
单片机型号:STC12C5410AD
晶振22.1184M
串口波特率:9600
校验方式:无校验
数据位:  8
停止位:  2
停止位2,和1 要怎么设
十分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_tx_string(&str1, 50);

谢谢,我是菜鸟,这是不是指定字符数量50个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没表达清楚,开关是一刀双切的开关,当打到向前时,开关一直是闭合的,只有打到向后才断开。 ...

对~
把那两组各50个数值放进table_s1和table_s2
把uart_tx_string(table_s2,7);的7改50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没表达清楚,开关是一刀双切的开关,当打到向前时,开关一直是闭合的,只有打到向后才断开。 ...

原本的串口初始化就是9600/8/1的
如要9600/8/2可试试以下代码
但我没用过,不保证可用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22.1184MHz
{
    FM = 0;  //蜂鸣器打开
    RS485=0; //MAX485处于接收状态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D8;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TB8=1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A;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EA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把那两组各50个数值放进table_s1和table_s2
把uart_tx_string(table_s2,7);的7改50就可以了

老师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