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供电问题,SIM900A模块瞬间电流大

楼主(2022-06-15):
用51单片机控制SIM900A模块,在发消息,打电话的瞬间,sim900模块电流大,经常导致程序紊乱或者sim900模块复位,使用两个独立供电可以解决,如果单一供电,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单片机和sim模块电源加大电容?换更大功率的电源模块?

网友A:
如果单一电源供电需换5V2A电源

网友B:
没有办法,换个模块电流消耗会好点

网友C:
加个大电解试试

网友D:
5v1a,加足量电容

网友E:
并联大电解电容1000uF及以上容量,或者大钽电容470uF以上。

GSM模块连接基站瞬间,电流会激增。

或者尝试提高你电源的动态响应。

GSM串联低压差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F:
用是什么方式给SIM900A模块的,最好是电源模块,能抗击瞬间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是什么方式给SIM900A模块的,最好是电源模块,能抗击瞬间电流大

用的是手机的充电插头,怀疑是瞬态电流大,插头相应不过来,目前是通过两个插头供电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