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子时钟系统的设计 keil中显示这十行有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16):
S20614-23251661(1).png keil中显示这十行有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A:
最前面加一行:#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前面加一行:#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虽然最上面一行只显示了一丢丢,但应该是你说这一行

网友C:
既然都有keil了,把错误提示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前面加一行:#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您好 这一行前面有的 显示语法错误

网友D:
截图背景怎么会是豆丁啊,从上面复制的话,出错大概率是隐含的全角字符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图背景怎么会是豆丁啊,从上面复制的话,出错大概率是隐含的全角字符引起的。

那把全角字符改成半角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把全角字符改成半角就可以了?

如果涉及的是符号,特别是逗号和分号,要改成半角的;如果隐藏了分割符之类的东西,就比较麻烦,要删除的,而且看不到。不过往往就是一个半个引起的。

网友E:
有可能里面有很难看出来的中文符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涉及的是符号,特别是逗号和分号,要改成半角的;如果隐藏了分割符之类的东西,就比较麻烦,要删除的 ...

它那个显示的是语法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那个显示的是语法错误

如果只是为了对付过这个程序,可以把程序打包发上来看看;如果真想学它,哪怕是参考别人的程序,也必须是背下来自己输入,不要直接粘贴程序,尤其忌讳在帖子上粘贴。

网友F:
红圈内字符数组定义赋值不是用一对大括号的吗?你用一对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