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PX4115+LTC1297的数字气压测量仪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单片机main程序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HDM32GS12.h"
#include "ReadAD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ort P0

/*参数的定义*/
double adc;

double qiya;
long qiya_1;
double haiba;
long haiba_1;
int ge_q,ge_h;
int shi_q,shi_h;
int bai_q,bai_h;
int qian_h;
int shu1_q;
int shu2_q;
/*延时*/
void delay(uchar z)
{
     int x;
     for(x=z;x>0;x--);
}

void main()
{

        lcdini();//初始化
        clrscr();//清屏

while(1)
{
                adc=ReadADC();//ADC值获取
          qiya=(adc+345.618)/36.855;//气压
          haiba=9002.2-89.245*qiya;//海拔
          if(haiba<0){haiba=0;}
          haiba_1=haiba;//取整
          qiya_1=qiya*100;//左移2位取整
          /*海拔的显示*/
//          qian_h=haiba_1/1000;
//                bai_h=haiba_1/100%10;
//          shi_h=haiba_1/10%10;
//          ge_h=haiba_1/1%10;
                /*ADC的显示*/
                qian_h=(int)adc/1000;
                bai_h=(int)adc/100%10;
          shi_h=(int)adc/10%10;
          ge_h=(int)adc/1%10;
         /*气压的显示*/
                bai_q=qiya_1/10000%10;
          shi_q=qiya_1/1000%10;
          ge_q=qiya_1/100%10;
                shu1_q=qiya_1/10%10;
                shu2_q=qiya_1%10;

                /*显示函数*/
          Draw_wordh(0,0,0,16);
          Draw_wordh(1,16,0,16);
          Draw_wordh(2,32,0,16);
          Draw_wordh(10,48,2,8);
                Draw_wordh(bai_q,56,2,8);
          Draw_wordh(shi_q,64,2,8);
          Draw_wordh(ge_q,72,2,8);
          Draw_wordh(11,80,2,8);
                Draw_wordh(shu1_q,88,2,8);
                Draw_wordh(shu2_q,96,2,8);

                Draw_wordh(3,0,3,16);
          Draw_wordh(4,16,3,16);
                Draw_wordh(10,32,1,8);
          Draw_wordh(qian_h,40,1,8);
                Draw_wordh(bai_h,48,1,8);
                Draw_wordh(shi_h,56,1,8);
          Draw_wordh(ge_h,64,1,8);

          Draw_wordx(0,0,0,16);
          Draw_wordx(1,16,0,16);
          Draw_wordx(2,32,0,16);
          Draw_wordx(10,48,2,8);
          Draw_wordx(bai_q,56,2,8);
          Draw_wordx(shi_q,64,2,8);
          Draw_wordx(ge_q,72,2,8);
                Draw_wordx(11,80,2,8);
                Draw_wordx(shu1_q,88,2,8);
                Draw_wordx(shu2_q,96,2,8);

    Draw_wordx(3,0,3,16);
          Draw_wordx(4,16,3,16);
                Draw_wordx(10,32,1,8);
                Draw_wordx(qian_h,40,1,8);
                Draw_wordx(bai_h,48,1,8);
                Draw_wordx(shi_h,56,1,8);
          Draw_wordx(ge_h,64,1,8);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6-16):
一般的大气压在101千帕左右,海拔越高,气压越低,我这地区海拔只有99到100千帕左右,海拔100不到,这几天下雨天,闷, 一般在101千帕左右。115千帕有点高啊